尼龙管的回弹角度

楼主(2017-08-13):
我现在有个尼龙管外径17壁厚1.5的材料:PA12(尼龙管 )
管需要折弯角度133°.内R41.5.
我想他设计成型胎具的角度必须<133°。这个角度比这个小多少度。
才保证他的回弹、就是我这个角度、

网友:
我想你是热定型。这取决于温度、保温时间。对于这种可变因素存在的工况下的产品生产,为了确保Cpk值,理就是模胎严格按图纸进行,然后在出胎模后再增加一道让其固化的冷定型工序。

网友(点评):
这个温度给多少呢! 冷定型是什么工艺 谢谢

网友:
这个肯定是要加热弯曲成型了

网友:
闈㈠娣卞姛 鍙戣〃浜

网友:
去请教一下装修房子时,改水电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