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5文件无法预览

楼主(2017-08-13):
solidworks2015文件无法预览,操作系统win10  64位
求助大神,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到UG爱好者或者精诚网搜索一下相关的解决办法

网友B:
预览其实作用不大,看到的也是很小的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UG爱好者或者精诚网搜索一下相关的解决办法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览其实作用不大,看到的也是很小的图片了

习惯预览了

网友C:
参考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e948ca29102de2bd97058846.html

网友D:
win7的C盘很快就变小了,本帅的电脑C盘留了30G的空间,什么都没再装,现在只剩下8G了。
不知win10是否有C盘不断变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的C盘很快就变小了,本帅的电脑C盘留了30G的空间,什么都没再装,现在只剩下8G了。
不知win10是否有C ...

应该是系统更新文件,可以删除的,系统盘瘦身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e948ca29102de2bd97058846.html

我试过了,还是没办法显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