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怎么用数控车加工?

楼主(2017-08-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改一下进退刀的直径。。。百度一下,有示例的。。。

网友:
根据锥螺纹的锥度来车削,编程时根据格式来设定锥度,详细的数据可以查询机械手册

网友:
这个车工加工时也需要查表的

网友(2017-09-28):
锥螺纹需要查手册,查到中径,再根据中径,及长度,计算出起刀点的直径,再计算出结束点的直径,根据起刀点与结束点的差值得出R值

网友(2018-04-26):
如果是标准的锥螺纹,就查一下螺纹手册,查到基准平面的大径和平面小径,再查下螺纹的螺距(就是英制螺纹转公知的螺距)。然后根据锥度(一般是1:16)算下小端和大端的大径和小径,如果会CAD画个图就很简单了,有这些数据就可以编程了。再买个自通规或环规,车削时就可以保证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