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猜出这个苹果是如何加工的吗?有提示哦

楼主(2017-08-13):
        同事加工了一个工艺的苹果,拿来让我看看,感觉不错,设计的很巧妙,很漂亮,然后他就考我,问这个苹果怎么加工的?其实,这个苹果乍一看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加工,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仔细推敲还是可以猜出来的,我已经猜的八九不离十了,你呢??

网友A:
这技术出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出神了

不神,层主仔细看看,一定会推敲出来的

网友B:
两轴车床 工装上要花点心思

网友(点评):
车床是干不了的,这个得上铣床,而且是五轴。确实要在工装上下功夫,因为即使是五轴也无法一次加工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轴车床 工装上要花点心思

亮点在工装上

网友C:
旋压。
做定时器?

网友D:
1.车内孔
2.撑内孔,车外圆。
图片最后两张是撑内孔的夹具
我想的对吗?

网友E:
这个苹果柄居然是焊上去的,打磨工艺不错!!

网友F:
这个苹果贵了,哈哈

网友:
到底怎么做的呢

网友:
可以把全過程敘述一遍嗎?不勝感激!!!

网友:
那个苹果蒂很难加工吧。

网友:
这苹果好厉害,赞一下

网友:
真看不出来啊,求答案

网友G:
苹果屁股有没有螺纹?

网友H:
到底怎么做的呢?其它部分可以车,苹果蒂是弯的,怎么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到底怎么做的呢?其它部分可以车,苹果蒂是弯的,怎么做?

应该是螺纹连接吧

网友:
假苹果都比真苹果贵!

网友J:
再次证明了机械加工的无所不能

网友K:
那个苹果应该是由两部分拼装而成的,半边半边做不难,苹果把车直的,车好后掰歪,两个部分用螺纹连接

网友L:
这个加工不是很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压。
做定时器?

不是,就是一个工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车内孔
2.撑内孔,车外圆。
图片最后两张是撑内孔的夹具

内孔是不能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苹果柄居然是焊上去的,打磨工艺不错!!

没看出来是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苹果贵了,哈哈

这个成本可比真苹果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底怎么做的呢?其它部分可以车,苹果蒂是弯的,怎么做?

折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苹果屁股有没有螺纹?

是有螺纹的,安装苹果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螺纹连接吧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次证明了机械加工的无所不能

开动脑筋,无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苹果应该是由两部分拼装而成的,半边半边做不难,苹果把车直的,车好后掰歪,两个部分用螺纹连接

是的,半边半边做,需要使用工装的,苹果把的回答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加工不是很难吧,

还可以吧,想明白了,就不难了

网友:
玩出新意思

网友M:
引用 楼主:
内孔是不能撑的

直接夹住螺杆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接夹住螺杆固定的吧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