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二十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8-13):
      所谓万向节轴承,指的是利用球型连接实现不同轴的动力传送的机械结构,是汽车上轴承一个很重要的部件。万向节轴承 所谓万向节轴承,指的是利用球型连接实现不同轴的动力传送的机械结构,是汽车上轴承一个很重要的部件。

   此次加工的就是万象轴承的一种,需要加工两个零件,外圈,内圈,互相之间有配合关系
  毛柸都是45号钢提前下好的料

外圈图纸

内圈图纸

外圈一序加工:车削左端面,粗镗内孔及R8圆弧倒角
       二序加工如下,粗镗内孔直径240mm圆弧,留余量,热处理后精车

内圈一序加工:左端面及内孔粗精车
       二序加工如下,加工右端面及外圆弧
  使用内撑的夹具,一定要带Z向定位台阶的

网友A: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球面的精度怎么样测量呢?
2.内撑的夹具结构是什么样的?
3.淬火之后直接硬车吗?

网友:
这种球面形状也只能数控车床加工了

网友B:
车削是在热处理之前吧,热处理之后的“精车”应该是指“精磨”工艺。

网友C:
有专门的球面磨机床!

网友D:
这只是车床步骤吧,应该还有专用磨床加工的部分吧

网友E:
淬火之后车,会不会有点稍硬

网友F:
没看明白:调质后粗车,淬火后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球面的精度怎么样测量呢?
2.内撑的夹具结构是什么样的?

内圈的精度可以测量的,外圈的精度,使用简易办法,只能通过互相之间的配合间隙来确定
硬车是可以取代粗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削是在热处理之前吧,热处理之后的“精车”应该是指“精磨”工艺。

硬车后是可以达到图纸的粗糙度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球面磨机床!

对的,有专门的球面磨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是车床步骤吧,应该还有专用磨床加工的部分吧

这就需要轴承的精度要求了,精度高的话,就需要进行精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淬火之后车,会不会有点稍硬

选择合适的CBN刀具,加工起来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调质后粗车,淬火后精车?

淬火后精车

网友:
学习了,请问这两件之间的装配是靠变形装配进去的吗?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G:
有硬车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硬车的刀片

是有硬车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