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K丝杆装配 所有问题

楼主(2017-08-13):
      新人图只是给看个结构是什么样仅此而已(不堪入目)          丝杆安装时问题             丝杆调顺畅后仍然有很大的啸叫声 (调螺母座和滑块上的版)                  激光干涉打的精度普遍为0.03-0.05mm    顺畅都没什么问题  安装时为什么出现 啸叫和精度无法保证情况呢!  声音是个很大的问题  加注油 后仍然没有改变        注:所有零件形位公差均为0.02mm                请教师傅们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安装精度没有问题的话,换一个丝杆看看,或者返回厂家重新矫直

网友:
丝杆在伺服电机的带动下高数旋转是会有响声的

网友:
声音是由震动产生的,声音大震动大,震动大两相对运动接触的物体一方或者两者精度均未达到要求,或许之前达到,后期有变形。菜鸟一枚,只会结合理论反推理。

网友A:
两条导轨安装精度如何?导轨与工件安装面、及螺母与工件安装面,高度一致性如何?

网友B:
滑动的时候,移动部的板子强度够不

网友:
精度够不

网友C:
发出啸声时,丝杠得移动速度是多少?
丝杠是多粗的?丝杠长度是多少?

网友D:
丝杠螺母与滑板结合面不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导轨安装精度如何?导轨与工件安装面、及螺母与工件安装面,高度一致性如何?

导轨精度0.005mm 其余精度可以保证0.03mm以内。安装主要问题为啸叫音听起来不是丝杆应该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出啸声时,丝杠得移动速度是多少?
丝杠是多粗的?丝杠长度是多少?

1520丝杆  带预紧      120cm  速度3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动的时候,移动部的板子强度够不

6061 200*150*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杠螺母与滑板结合面不垂直。

考虑过连接座问题  垂直确实有问题  但是范围却无法确定   目前使用简接测量法的到0.02-0.03之间   。但是目前还没有想到解决办法  (垫不是很靠谱  很难解决螺丝锁紧后的面接触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精度0.005mm 其余精度可以保证0.03mm以内。安装主要问题为啸叫音听起来不是丝杆应该发出的声音

我分不够,可不可以私发我啊

网友(2018-01-19):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导轨精度不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