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国内有那种短轴的小电机吗?

楼主(2017-08-13):
就是那种轴向尺寸远短于径向尺寸的,做成那种大圆盘式的

网友A:
自己做个圆盘镶上去不就行了嘛

网友B:
电动车滴那样行吗

网友:
直流电机那种吗

网友C:
我一个老师准备生产这种电机。

网友:
有,在常州那里,生产电机的厂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圆盘镶上去不就行了嘛

这样的话,虽然电机的功能参数没变,但体积变大了好吗,我希望的是,在功能参数同等的情况下缩小轴向尺寸,增大电机半径

网友(点评):
轴转矩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滴那样行吗

请问有具体的链接或者图片吗?

网友:
你搜下轮毂电机,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老师准备生产这种电机。

使用无刷直流电机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不清楚。反正是很短又很大,像个圆盘的那种。

网友:
印刷版电动机
日本很多

网友:
参看人家转盘做法,更直接

网友D:
你说的这种,纺织机械中用得很多,具体型号去那方面找,找到后希望回复一下。

网友:
这个是力矩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纺织机械中用得很多,具体型号去那方面找,找到后希望回复一下。

找到了,在百度上搜索超薄马达就会出来,应该是无刷电机吧。。。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并不一定要无刷,普通也有。

楼主:
@面壁深功 可是普通的结构上就不行啊,我希望的是电机的厚度只有10mm甚至小于10mm

网友(点评):
找东方马达

网友(2018-02-25):
盘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