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SW的质量属性如何来看懂?

楼主(2017-08-13):
大家好!如图右边是一个很扁的圆柱体,直径300高度30。版本2016。材料普通碳钢。我是在上视基准面原点画圆后拉伸,再正视于前视基准面所看到的图形。
小弟的基本用意是想根据质量属性来得到转动惯量来选择电机。打开后却不得其解,网搜了一下,也没找到答案...小弟水平太差,质量属性的含义都不理解,希望得到大神指教!!
小弟的问题是:
1,惯性主轴和惯性主力矩是个什么含义?(这解释起来字可能太多,大神若不愿打字请忽视此条)
2,若以Z轴作旋转轴,其转动惯量看哪个数值?是Pz=186080么?为何 Iz 后面括号内坐标是0.000,1.000,0.000?
3,惯性张量...这个网查了一下,还是不太明白。(同理,这解释起来字可能太多,大神若不愿打字请忽视此条)
4,如何在工程图中体现它的质心?(装配体质心在模型中可显示。为计算方便,如何将其投射到工程图中?)
5,密度是0却有质量,可能软件问题吧。

感谢您看完这些问题!如蒙有所指教,不胜感激!特别是第2条和第4条!
再次感谢!

网友:
惯性矩跟电机的选型有关

网友A:
PS:多搜索帮助文档,有惊喜

网友:
密度是0却有质量,可能软件问题吧。
软件沒问题,是小數點的設定問題,把 "小數點" 設為八位數或是設變 "單位" 看看.

如何在工程图中体现它的质心?
工程图沒用到,零件图好像從2014版以上就有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多搜索帮助文档,有惊喜

谢谢您录制视频!谢谢大家!坦白的讲,帮助文件看不懂...哪个是Z轴时转动惯量?Ixx后面这两个x是什么含义?无奈...

网友:
都是惊喜

网友:
基础知识太差。。。。。。材料力学都免费送返了。

网友B(2020-06-12):
http://www.cad2d3d.com/post-590.html,这个网址里面有解析

网友(2020-09-06):
引用 网友B:
http://www.cad2d3d.com/post-590.html,这个网址里面有解析

谢谢,这个网址很棒!

网友(2021-09-02):
引用 网友B:
http://www.cad2d3d.com/post-590.html,这个网址里面有解析

网址的讲解很仔细全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