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系统刚性对刀具寿命的影响

楼主(2017-08-13):
对刀具寿命的影响,书上只说了三要素,但另一个直接要了刀具的命的东东,书上从来没说。
最多是在刀具挠度上略说了一二。
因为没有足够的数据,所以也没有系统刚性中工件刚性的测评与对刀具寿命如何影响的评价。
有两个极端的例子,是朋友提供分享的:
一,设备验收后移动到生产线上,铣刀寿命从每刃一百二十件,降到每刃最少时仅做三件就崩刃。所有参数,刀具,夹具,零件都是一个批次。
二,老设备工艺更新,换上了新夹具,在同一个工步上,用原来的铣刀具和原来的参数加工同样零件的同样余量,加工过程震动巨大。
到现场一看一听,我马上叫了紧急停止,并说那零件我手能摇动。当然是引来一堆白眼,是的,我很瘦,敢说手推行动,还是隔着并不清晰的玻璃窗?
事实证明确实没夹紧,手能摇动工件刚装的铣刀崩刃了。
每当要评估新工艺的刀具寿命的时候,必须谨慎的说:夹具刚性如何?我一般是表示怀疑的!从夹紧缸的选型,基本上就知道什么结果。
其实我知道,厂里的零件都是异形件,别说加工寿命,没到现场看的工程师不选错刀就不错了,还谈什么刚性优秀的夹具设计,(意思就是没有不小看这不起眼的零件夹具有多大难度做好)

很想大家能帮找一份关于系统刚性的应用资料学习下。

补充:不必讨论管理与材料,仅对系统刚性展开讨论,谢谢!

网友A:
刚性是抵抗变形的能力,其越高,加工加工精度越高

网友:
很好,不过这个事情的提出,属于5M管理的范畴了吧。正如换个人,换个材料厂商那样,都需要事先再验证一下。

网友:
工件刚性或是刀具刚性不足时,基本都会震刀,从工件上的刀纹也能看出来,严重时听声音就能听得出来,在这样的切削过程中,“鬼都知道刀具经历了什么”

网友:
一,设备验收后移动到生产线上,铣刀寿命从每刃一百二十件,降到每刃最少时仅做三件就崩刃。所有参数,刀具,夹具,零件都是一个批次。
二,老设备工艺更新,换上了新夹具,在同一个工步上,用原来的铣刀具和原来的参数加工同样零件的同样余量,加工过程震动巨大。

这两个例子我感觉对讨论讨论刚性对刀具的意义不大。
      材料刚度,是材料力学中的弹性模量。刀具进给,和刀具切削过程中,必定对材料有相应的力,工件和刀具会产生弹性变形,这种变形对刀具的影响?

网友:
有时候工件的装夹很重要的,工件夹不紧,加工时会震动,产生振刀纹,工件夹的太紧,又会使工件受力变形,加工完放松后零件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性是抵抗变形的能力,其越高,加工加工精度越高

楼主的标题是:讨论:工件刚性对刀具寿命的影响
为啥你却说刚性和精度的关系??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刚把标题修正为系统刚性一词。

网友:
系统刚性怎么样,一般的方法就是去现场‘感受’一下加工时的振动。用经验去评判刚性怎么样,有时候不同人去,结果还不一样。这就出问题了,谁说的对呢。。。麻烦事

网友:
华师傅,我们也有一个故事,听说的

德国过千万的一台设备,加工一个深孔时,愿意断刀,还是进口刀,这就不对了,高档数控机床,配的进口刀具,老断刀肯定不合理,但是又找不到具体原因。后来,听说把德国人找来了,人家把机床动了一下位置,重新超平一下,就好了。说是地脚不稳。。。。。。。

楼主:
很多刀具企业演示刀具性能的测试,那夹具是相当的稳定,甚至用过份的好来形容也不过份。(并且测试的刀柄精度都很好,有的工件材料都是再三确认是可靠的没有杂质的),
为什么要如此费心:好刀可以在稳定可靠的情况下做出优秀的效果,但没有多少是好刀在恶劣工况下测试出什么好效果的。
因为:所有成功的案例都有优秀的系统支撑;所有失败的加工都有一个糟糕的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