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和CATIA文件转换问题

楼主(2017-08-14):
大家好,我用invent 2015保存的CATIA文件,为什么用V5R20打不开,是因为版本问题还是什么啊

网友:
同问,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A:
两者的转换格式不兼容了

网友:
要STEP格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的转换格式不兼容了

inventor既然提供了这种保存格式,应该会有用吧,有什么办法能打开吗

网友:
用通用格式,IGS

网友B:
我不理解这类问题为啥还是问题,因为Inventor自己的说明中都列出了。

各位从未看过软件的Help吗?

楼主:
谢老师抽时间解答,确实忽略了,软件不能联网看不到。可既然支持导出R10-6R2013,用R20软件应该是能打开的,现在依旧打不开是否因为只能导出最新的6R2013(R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理解这类问题为啥还是问题,因为Inventor自己的说明中都列出了。

谢老师抽时间解答,确实忽略了,软件不能联网看不到。可既然支持导出R10-6R2013,用R20软件应该是能打开的,现在依旧打不开是否因为只能导出最新的6R2013(R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