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寻求电缸品牌

楼主(2017-08-14):
各位坛友,我想咨询电缸品牌,推力,拉力最大能达到5000N,行程200mm,速度50mm/s左右,除了德国festo的,还有没有其他品牌电缸做的比较好的,并且价格适中的(最好是德国的,另外能配电机减速机控制器的最好)。

网友A:
日本SMC的不错,价格也比德国的便宜

网友:
IAI 不错。我公司就用它

网友B:
festo的电缸用的比较少,我们一般用的欧美KISTLER,EXLAR的,韩国用过AOCIS,日本IAI,雅马哈等,国内也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sto的电缸用的比较少,我们一般用的欧美KISTLER,EXLAR的,韩国用过AOCIS,日本IAI,雅马哈等,国内也有很 ...

好的呢,谢谢,国内电缸不放心啊,你们一般力多大,价格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SMC的不错,价格也比德国的便宜

好的呢,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SMC的不错,价格也比德国的便宜

那你说错了,SMC的电缸恰恰是不咋地,因为选的电机都是相对差的,日本牌子如果要不错,还是楼下说的IAI吧

我同事之前就从SMC电缸事业部出来的,一直说这个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呢,谢谢,国内电缸不放心啊,你们一般力多大,价格多少的

国内的质量还可以,大部分是3t和5t的,偶尔也会有10t的,再大一般就不用电缸了,那样成本会很高,客户一般不能接受,会用气液增压缸替代。FESTO的我没用过不知道多少钱,

KIATLER的电缸是最贵的,都是十几万起步。

网友:
用过日本雅马哈的,也还可以

网友C:
要成本控制,自己用滚珠丝杆做一套吧。至少节省一半

网友:
力姆泰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成本控制,自己用滚珠丝杆做一套吧。至少节省一半

滚珠丝杠做过,一个问题是用的时候比较抖,另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很脏

楼主:
力姆泰克国产的吧。国产的就怕出现问题

网友D:
台湾和椿用过,还有现在用的是AIM和上舜。和椿只用丝杆电缸没有出现过问题。AIM丝杆电缸没有问题,同步带缸出现过钢带断的问题,上舜丝杆同步带都没有出现过问题(负载都是比较轻的,50k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和椿用过,还有现在用的是AIM和上舜。和椿只用丝杆电缸没有出现过问题。AIM丝杆电缸没有问题,同步带缸 ...

负载要求比较高,可靠性要求比较高,AIM前几次谈过,价格贵的离谱德国的都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力姆泰克国产的吧。国产的就怕出现问题

丝杠是台湾上银的 ,我的 电动缸24小时运行2年没有维修保养过

网友F:
电缸推荐IAI的,FESTO的气动比较好,电动部分也就那样,最近一条生产线,两种都用了,加速度大了,FESTO的电缸跳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杠是台湾上银的 ,我的 电动缸24小时运行2年没有维修保养过

请问你的力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缸推荐IAI的,FESTO的气动比较好,电动部分也就那样,最近一条生产线,两种都用了,加速度大了,FESTO的 ...

找了iai没有合适的,我用的festo加速度不大的,就是力要求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力大不大?

有多大负载,选择相应的电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力大不大?

你看下

网友:
我们这是用IAI的

网友:
原来SMC的不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