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生成剖面

楼主(2017-08-14):
我们在设计一个比较复杂的零件(是单体,非装配体)
为了计算需要,得知道它在不同位置的剖面。
我们现在用的是 SOLID WORKS,请问有这个功能吗?
另外,国产软件里有没有这种功能呢?将来我们也可能转到国产软件上来。
谢谢!

网友:
断开的剖视图

网友:
这个功能基本上软件里面的剖视都有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热情指点。请问国产软件里有没有这种功能呢?如果有,能否推荐个可以免费试用的国产软件?我们想测试一下这个功能。

网友:
国产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