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减速机+滚珠丝杠机构的选型

楼主(2017-08-14):
(从无到有)一般来说设计一个这样的机构的已知条件:负载、最大移动速度(按需给定)、移动精度(例如0.05)如何确定电机转速(功率)、减速比、丝杆的螺距、直径

网友A:
楼主点击我之前发的帖子,里面都有电机选型计算公式,什么工况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击我之前发的帖子,里面都有电机选型计算公式,什么工况的都有

看的眼都花了,愣是没找出来

网友(点评):
你干脆找个丝杠样本看看吧。

网友:
我也想学习和楼主一样的知识

网友:
松下电机官网是会有选型软件的,还有一些FA工厂自动化零件里面也有选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