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mr的一点知识

楼主(2017-08-14):
轮廓支承长度率Rmr与零件的实际轮廓度形状有关,直接反应接触率参数,是反映零件表面耐磨性的指标。

一旦工件标注Rmr数值,通过传统的工艺磨削抛光工艺都不能高效实现这个参数,可以采用豪克能技术来实现。豪克能技术结合金属的塑性流动性,加工过程不去除材料,能够将车磨形成的锯齿状的表面进行削峰填谷,形成圆滑过渡,极大增加接触面积,可实现由50%提升至80%以上。

网友:
球磨机,球阀阀芯。

网友:
如果是球阀,那这个阀门比较大啊

网友A:
楼主,这个插气管的缸体一样的配件是检测作用,还是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插气管的缸体一样的配件是检测作用,还是研磨??

这个工件是豪克能设备执行器,是属于光整加工强化加工的设备 可以详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