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加的工装问题

楼主(2017-08-14):
如图所示,一个用电木做的工装,上面有一些机加的螺纹孔,表面都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是做什么用的呢,没想明白。。。

网友A:
我猜是,钻正面孔的时候,顺便用铣刀在侧面需要钻孔的位置,靠一个凹槽出来,这样钻侧孔的时候位置就准了。

网友:
有可能是固定轴类定位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钻正面孔的时候,顺便用铣刀在侧面需要钻孔的位置,靠一个凹槽出来,这样钻侧孔的时候位置就准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有可能是夹轴类件用的吧

网友:
应该不是制造工艺孔,上面那块固定板有吗?我也觉得是用来定位那几根圆棒的

网友B:
这是为了避免加工后口子往外胀而致表面产生凸台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了避免加工后口子往外胀而致表面产生凸台用的。

目测现在的槽达不到你猜的目的

网友:
我赞同7楼的看法。

网友:
赞同1楼的说法,正面铣削之后,直接找到侧面的钻孔位置,省的下一道工序还需要划线,找位置,这样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了避免加工后口子往外胀而致表面产生凸台用的。

这个螺纹孔加工后会往外涨吗?不好理解啊

网友(点评):
瀹朵腑闈㈢瓔鎻掓妸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钻正面孔的时候,顺便用铣刀在侧面需要钻孔的位置,靠一个凹槽出来,这样钻侧孔的时候位置就准了。

但是有的螺纹孔并不在凹槽的中心位置啊,不能只靠这个凹槽定位吧

网友(2017-11-23):
啼笑皆非的来答一个。
像这种固定快速夹的后支架板是不需要太高的打孔精度的,批量性制作的话,如何去量测支架侧边的的孔距去钻孔?通常是用划线台设定高度轴向画一条线,径向画一条线。
要是在精雕机加工外轮廓的时候在需要钻孔的径向位置向内铣个小凹槽,那在后期划线的时候就不用多次调整划线台的高度,只需要画轴向线就好了,省事。
看你的这个图里的,线都懒得画了,孔都打歪了不在居中,螺丝沉头孔也没打,真是懒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