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设计寻求帮助

楼主(2017-08-14):
如图,具体操作为:
1.销子上升的时候,盖子旋开。
2.销子下来的时候,盖子不关闭。
3.销子再上去。
4.销子再下来的时候,盖子关闭。
有没有纯机械的结构能实现此功能。不想单独加气缸、感应器控制。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实现?

1

1

2

2

3

3

4

4

楼主:
求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A:
间歇性传动机构,参考马耳他轮之类的(类似)
应该是三等分点,可以完成你这个动作

网友:
间歇机构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B:
做机构确实可以实现,可是做机构要不要做检测?不用电气控制,纯机械会稳定吗,

网友(点评):
纯机械的话,计算好时间节点,做好传动优化,是可以稳定的

网友C:
盖子的旋转轴中间可以用一根扁铁片做成螺旋状,销子处加个U型铁并且卡住螺旋扁铁,销子上升时可以直接带动盖子旋转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歇性传动机构,参考马耳他轮之类的(类似)
应该是三等分点,可以完成你这个动作

我是想靠气缸的上下运动来带动盖子的打开和闭合。能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子的旋转轴中间可以用一根扁铁片做成螺旋状,销子处加个U型铁并且卡住螺旋扁铁,销子上升时可以直接带动 ...

这样下来的时候就会带动盖子关闭,但是第一次下来的时候不要关闭的。这就是我纠结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机构确实可以实现,可是做机构要不要做检测?不用电气控制,纯机械会稳定吗,

额,就是别人和我说机械的会稳定,所以才想想有没有这种结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就是别人和我说机械的会稳定,所以才想想有没有这种结构的。。。

有时候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复杂机构,还不如一些气缸+电气控制 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复杂机构,还不如一些气缸+电气控制 来的简单

非常赞同,没办法,老板非让用机械结构。起初我就是想用气缸+电磁阀来控制的。被老板驳回了。。。

网友D:
做是可以,零部件比较复杂,对加工装配要求高,还是建议盖子再增加一个动作气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是可以,零部件比较复杂,对加工装配要求高,还是建议盖子再增加一个动作气缸啊

哦哦,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想想滚珠丝杆,螺母上下动时螺杆不是旋转吗?你这个“导程”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想滚珠丝杆,螺母上下动时螺杆不是旋转吗?你这个“导程”做大的

嗯,之前也想到,但是由于二次下降再回转的原因用不了。现在不用二次下降再回转了。就用一个大导程的丝杆来做了。
最后,感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网友:
圆珠笔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下来的时候就会带动盖子关闭,但是第一次下来的时候不要关闭的。这就是我纠结的地方。

是不是总共三个位置,你能不能用A,B,C三个位置来表示啊,什么上去下来,又不知道上到哪里,下到哪里

网友(点评):
没看到已经解决了,那好吧,弄好就行

网友:
很好奇楼主这个机构,楼主能不能说说解决的办法?先在这里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也同意气缸控制,简单高效

网友F:
可以考虑圆柱凸轮。

网友:
同意21楼意见。采用圆柱凸轮或盘型凸轮,运动两次一个循环。

网友:
确实有点复杂,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圆柱凸轮。

同意,简单可靠。
设计上注意点就好了。

网友:
拆个圆珠笔,仔细看看就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之前也想到,但是由于二次下降再回转的原因用不了。现在不用二次下降再回转了。就用一个大导程的丝杆 ...

已经解决了,能不能把你解决的方案分享一下?让大家共同提高。

楼主:
可能有些地方没讲明白。在这阐述一下:销子上升和下降都是走到气缸的行程终点,开始的时候要求销子第一次上升的时候,盖子打开,第一次下来,盖子不关闭(因为这时销子上有个工件,如图一),然后第二次上升,送工件,再第二次下降的时候工件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求盖子盖住。
解决的办法其实已经和上面要做的运动不一样了。因为原本要做上面的这套运动是因为机床下面空间不足,工件只能走到那个位置。后来沟通后,机床下面可以割空。这样就有空间了。所以只要做到上升,盖子开。下降,盖子关就好了。
所以就用了丝杆螺母机构,如图2。
如有更简单的办法还请不吝赐教!感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感觉不错啊,问题解决了就好,大家的想法都对,找最好的方法

网友G:
在盖子转轴上加工槽,轨迹展开如上图。同时盖子和转轴有一定的自由转动角度消除2下和3上造成的旋转。
也许这个方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盖子转轴上加工槽,轨迹展开如上图。同时盖子和转轴有一定的自由转动角度消除2下和3上造成的旋转。
也 ...

感谢!

网友:
有时候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复杂机构,还不如一些气缸+电气控制 来的简单

网友(点评):
拿来主义最简单。

网友:
黄色的杆上做一个凸轮槽,然后在上升运动机构上加个滑轮

网友:
连接盖子的那个下面的轴,挖一个螺旋的槽。气缸上升,可以带动盖子做旋转动作。

网友:
您好我是愚人您是否可以在盖的轴上开导向槽来实现工作只是建议见笑了

网友:
使用凸轮

网友:
上面的盖子不一定非要用转动的形式吧,不可以像推拉门那样平关平开吗?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考虑使用连杆机构,觉得比回转开槽方便一点,仅供参考!

网友:
有个想法  用棘轮方式 2小1大的齿

网友:
找一支按压的自动圆珠笔,应该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在步骤4中说销子第二次下降时,盖子关闭,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盖子是怎么关闭的,各位大神或者楼主解惑一下

网友(2017-11-14):
想想圆珠笔的结构。应该有启发

网友(2018-03-20):
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