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脚可以直接拧到铝型材底部的丝孔中么

楼主(2017-08-14):
图示支脚可以直接拧到铝型材底部的丝孔中么

网友:
  看承受的载荷大小了。载荷小的话,这样用没有问题。

网友A:
铝型材中间攻螺纹,就可以拧上的呀,前提是重量在承载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中间攻螺纹,就可以拧上的呀,前提是重量在承载范围内

关键是承载范围多大,我用的是40型材1200*1000*8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承载范围多大,我用的是40型材1200*1000*800

你要的重量是多少?大概估一下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重量是多少?大概估一下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算型材及钢板的重量不会超过50公斤

网友B:
4根竖着的型材不要突出来,和其它4根放一样平齐,然后四个拐角处放铁板,地脚固定在铁板上

网友:
得看你支脚的螺纹多大了

网友(点评):
那这四根支脚所需要承受的重量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根竖着的型材不要突出来,和其它4根放一样平齐,然后四个拐角处放铁板,地脚固定在铁板上

这种支角不方便与你说的铁板连接吧

网友:
关键是承重,不行下面焊上一块和型材外形一致的实心板,攻丝。

网友:
不要这样做,铝型材不可能攻太长的牙,支脚没有调节余地,支脚露出太长很难看的

网友:
可以的,我们流水线都这么干,放心好了

网友:
千万不能,这是设计的原则!

网友:
可以两个螺母相当于加贝母,螺栓强度肯定够,高度位置也没问题

网友:
不攻丝的话,还是有一点担心的,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正常的负重来说厚点的铝型材下面攻牙装地脚也没多大问题,不过说实话,我从不拿铝型材做机架,成本高过焊方通,还没方通皮实,看过很多稍微有点震动的设备,用两年后都快散架了。

网友(点评):
鬼子那边学过来的,鬼子用的还可以,但到我们这边材料和连接预紧装配等,没有跟上,个人认为外观不好看,不耐用还贼贵

网友:
没问题的,看承重了,那个螺母可以锁死的

网友:
看承重吧。如果只是十几公斤左右的承重,就没什么问题。
想可靠一些的话,就弄一块铝板,用螺丝锁在型材上,再把地脚穿在铝板牙孔上。

网友:
关键看你的板材厚度,可以攻丝的深度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肯定没有问题了,重量是压在那个螺杆上,又不是压在那个铝型材的丝扣上面,这里你理解他为连接就可以了,承重嘛,由那个螺母并紧后抗住。

网友:
不建议直接锁上面,容易滑牙,不受力啊

网友:
能开丝就行

网友:
既然用40的铝型材做架子没问题,那这样装地脚应该也没问题,主要是地脚螺纹太长,你的型材要攻多深的螺纹?可是40的型材中心只有一个6mm的孔,又无法让开地脚的螺杆,立柱用4080的吧,就可以在型材端面装一个钢的支板了

网友:
您那个螺丝帽换个大帽最好是直径40的(用车床车)然后把吕型材中心眼用钻头钻合适的眼然后把支架的螺丝插进去高低用螺丝帽调就可以了

网友D:
不可取,攻牙长度很长,加工不便,一般做法是增加一块攻牙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取,攻牙长度很长,加工不便,一般做法是增加一块攻牙的板

攻牙的板什么形状怎么连接型材吃,可否传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没有问题了,重量是压在那个螺杆上,又不是压在那个铝型材的丝扣上面,这里你理解他为连接就可以了,承 ...

并紧锁紧螺母应该能减少铝丝牙的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