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倒角后工程图中尺寸界线能自动延伸吗?

楼主(2017-08-14):
零件倒角后工程图中尺寸界线能自动延伸吗?

补充内容 (2017-8-15 15:16):
标注的尺寸必须是用”注解——模型项目“自动标注的,如果是手工标注,那太麻烦,就不必讨论了。

网友:
我的会自动延伸,估计和楼主选项里的绘图标准,尺寸设置有关

网友:
不会的,CAD没这么智能啊

网友:
没用过这个功能,用的哪个软件?

网友A:
这要看你自动生成的的捕捉点情况,会有不一样的回答。
你的捕捉点在角的顶点,肯定会。捕捉在边线上,肯定不会!

网友:
倒角好像没有自动延伸...

楼主:
我想知道你的工程图里的尺寸是用  “注解——模型项目”  标注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自动生成的的捕捉点情况,会有不一样的回答。
你的捕捉点在角的顶点,肯定会。捕捉在边线上,肯定 ...

我现在直接边到边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