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GPU上散热铜管选哪种铜材好

楼主(2017-08-14):
要做一条方形铜管,铜管一壁贴在CPU/GPU散热铜管上的;目的是将CPU/GPU的热量传递到方铜管,再通过铜管两端的风扇抽风,
带走热量。
选用什么牌号的纯铜导热性能比较好,而又便宜些。

网友:
建议采用铝青铜,我们焊接工装上都使用这种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T2

正解

网友:
T2加个轴流风机,

网友:
T2紫铜,有良好的导电·导热·耐蚀和加工性能,可以焊接和钎焊。

网友:
价格低,用T3或者TU2

网友:
TU1是无氧铜,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