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案能行通么,如何计算

楼主(2017-08-14):
       方案为,从左到右依次舵机-轴连器-光杆轴-2个轴承-机加工三通-球机和配重。尺寸标注了,舵机的扭矩2米牛,能行不。启动时会不会打滑,定位在某一角度等问题。最关键的是 这个力怎么计算呢?在网上没找到合适的公式

网友A:
只要克服摩擦力矩,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克服摩擦力矩,可以的

与球机和配重的质量没关系是吧,摩擦力矩怎么计算呢

网友B:
看起来可以,也有可能不行,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C:
有轴承在,摩擦力局应该可以忽略吧,个人觉得启动力矩狗的话应该可以顺畅转动

网友:
你那两个不会是直线轴承吧??建议买深沟球轴承座

网友D:
这是如何安装的?垂直还是水平?

网友:
你还要计算一下转动的速度

网友:
确实 如果配重平衡的话,只要启动力矩够 就可以

网友E:
质量是一样但重心不同,按重心画受力图。

网友F:
计算配重的位置,使你的配重的转矩刚好克服监控球机对轴的转矩。

网友:
感觉应该加配重

网友:
配重平衡了,没问题,可以正常转动。

网友G:
配重不是和另一端一样重就可以,而是力矩平衡,所以从图片上看,重量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重心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球机和配重的质量没关系是吧,摩擦力矩怎么计算呢

轴承的摩擦系数不会超过0.1,按0.1算。重量为40N,摩擦力为40*0.1=4N,4N乘以半径2cm,所以摩擦力矩为8N.CM,这个数字与实际比是偏高的,所以20N.CM的舵机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点评):
前提是重心要在旋转轴上

网友H:
有配重但平衡点不一定在三通轴上最好做个可以调节的配重,另外算力矩应该加上三通重量,尺寸算上三通尺寸,看看材料力学书上面有公式

网友I:
球机本身就可以仰俯视的,你加那装置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J:
不做怎么知道呢,实践

网友K:
那是轴承嘛,看着像直线光轴滑块啊,那东西可转不动

网友:
球机是自己设计的么?如果是,可以将电机也放在里面,这样结构就紧凑多了。目测俯仰90°或者180°就足够了,旋转轴直接放在靠近摄像头的地方,可以选择更小的电机了。

网友L:
这直线轴承不对吧!杆子会磨出槽来吧!有轴向运动吗?
为什么不用普通深沟轴承?

网友M:
就现在这个摆放位置,按你图片比例看的话估计启动不了

网友:
附件是我找的的电机选型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这种解答清晰明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球机本身就可以仰俯视的,你加那装置的目的是什么呢

球机可以上仰视15度,下俯视180度。上面的东西还是 看不全,所以加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轴承在,摩擦力局应该可以忽略吧,个人觉得启动力矩狗的话应该可以顺畅转动

对头,就是看启动的瞬间能行 这就可以的,除了现场试验还有没有别的推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如何安装的?垂直还是水平?

左边水平,右边竖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现在这个摆放位置,按你图片比例看的话估计启动不了

为什么呢,和位置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是一样但重心不同,按重心画受力图。

对头,还要让配重和球机的重心在三通的重心,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计算配重的位置,使你的配重的转矩刚好克服监控球机对轴的转矩。

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配重但平衡点不一定在三通轴上最好做个可以调节的配重,另外算力矩应该加上三通重量,尺寸算上三通尺寸, ...

尺寸的确要算上三通的尺寸,重量就不用了吧。因为三通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摩擦系数不会超过0.1,按0.1算。重量为40N,摩擦力为40*0.1=4N,4N乘以半径2cm,所以摩擦力矩为8N. ...

是不是只要配重重心对,就剩下摩擦力距了。舵机力矩大于摩擦力矩就可以了?

楼主:
哈哈 是啊 我赶紧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重不是和另一端一样重就可以,而是力矩平衡,所以从图片上看,重量肯定是不够的

对对,力矩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做怎么知道呢,实践

要先在理论上通了才能实践啊,不然老板怎么会给你这么多经费和时间呢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是轴承嘛,看着像直线光轴滑块啊,那东西可转不动

是轴承的,只是没选好,应该用深沟球轴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直线轴承不对吧!杆子会磨出槽来吧!有轴向运动吗?
为什么不用普通深沟轴承?

这是个大失误,是不是这个轴承是用来直线运动的,不是旋转用的啊

网友N:
算加速度,按多长时间转多大角度算。扭矩匹配惯量就可以。对响应时间无要求的话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N:
算加速度,按多长时间转多大角度算。扭矩匹配惯量就可以。对响应时间无要求的话可以忽略。

有点头疼,如果要定位到某一个角度不动,是不是要使用伺服电机啊。加速度太难算了吧。

网友(点评):
不用啊,带自锁或者力矩保持就行。加速度就看你要多长时间转多大角度就行。

网友(点评):
帮我算算呗。 不用太快的 就像正常的球机转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可以,也有可能不行,问题出在哪呢?

你个大忽悠

网友:
有点危险,建议轴承不要用直线轴承,另外旋转最好加个减速机吧

网友O:
首先,计算你的“配重和监控球机”的转动惯量;然后,再看你转动时的速度和由“0”到你需要的转速的加速度;
最后,得到你的惯性力矩,进而加一定的安全系数,得到所需的电机的扭矩。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增长知识!

网友:
配重要不做成重量可调节的要不就做成力臂可调节的,剩下的就是启动问题了。这也不要紧啊不行就加减速机呗。又不需要多块,你要保持形态最好是加减速机。

网友(点评):
我使用的舵机有没有减速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首先,计算你的“配重和监控球机”的转动惯量;然后,再看你转动时的速度和由“0”到你需要的转速的加速度 ...

惯性力矩怎么算啊

网友:
监控产生的力矩要大于配重产生的力矩吧,除了克服摩擦力矩,还的克服监控力矩减去配重力矩这部分差值,应该是这样吧,摩擦的应该较小,主要就是计算监控力矩减去配重力矩

网友(点评):
对的,现在调整监控和配重的力矩平衡,在旋转轴中心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惯性力矩怎么算啊

惯量先求出来,具体公式百度,然后与你转动的角加速度(由静止到匀速转动)相乘,就是力矩

网友:
克服摩擦力就可以转这点不用考虑太多,主要是电机加速阶段的加速度产生的力一定要达到,然后就是计算转动惯量

网友:
说说我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可以把负载抽象成一个对称的T形结构(方便计算或测量转动惯量),摄像头重心与配重重心距离回转中心的力臂要尽可能做到相等,否则重心偏移会造成动载荷和离心力对悬臂轴的作用(易引起振动和附加弯矩),根据实际工作时的转速及合理的加减速时间,算一下启动和制动所需要的扭矩(取最大值),考虑一下传动效率,看看这2Nm还有多少富余量,是否还有能力克服不算太大的摩擦阻力,大体的思路也就这样吧

网友(点评):
嗯 ,的确是

网友:
既然是用舵机,那应该是想在某一个位置停下来,这样的话还要考虑舵机会不会损坏,之前搞过用舵机的小机械手臂,久了以后舵机轴就活动了,比起舵机,感觉这个方案可以换步进电机啊

网友(点评):
我一直对电机理解的不好。你有电机的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