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变形问题

楼主(2017-08-14):
       如图,是个小型工装,请问群里的大侠如果整体加热的话,中间的凹槽尺寸是向内收缩还是向外收缩,谢谢

网友:
取决于你的材料以及材料里的杂质

网友(点评):
材质是45号钢,调质处理硬度28hrc

网友:
应该是自向内收缩

网友:
向外吧。原因是:1,短边外用:小长度方向有小长度的可伸长,而大长度边只存在表面的膨胀对内档变小的影响,这个影响很小。
2,长边更加外用:大长度方向有大长度的可伸长,而小长度边只存在表面的膨胀对内档变小的影响,这个影响很小。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外面有夹紧的,还是向外吗?

网友A:
凹槽本身并不会变,变也是0.0005级别的变化你测不到,所以不变。

网友:
4楼说得对

网友:
要看你加热到几度。

网友(点评):
细说那还得看凹槽边具体有多长

网友(点评):
是的,最好做下实验。

网友:
向外收缩的

网友:
向内收缩,原因高温下,内框变形无阻挡。

网友:
并且在长度方向会翘起变形。

网友(点评):
那么应该如何避免或者减少这种危害呢

网友:
首先考虑材料以及加工工艺。
比方说钢制零件,加工后未做热处理,加工后,存在加工应力,一加热,应力释放,材料弯曲,开口往里收。
钢制零件,做过退火,消除过加工残余应力,然后精加工后,由于应力产生的变形变得非常小,这样的话,热胀冷缩就变得更加明显。长条状零件,热膨胀率均匀的情况下,开口外扩。
如果是陶瓷零件或者电木一类的,你加热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况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还要考虑你的温度有多高。

网友(点评):
大侠,加热温度最高可达到5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凹槽本身并不会变,变也是0.0005级别的变化你测不到,所以不变。

加热温度有500摄氏度的,如果采用45号钢,长边370,变化量应该在2.6mm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热温度有500摄氏度的,如果采用45号钢,长边370,变化量应该在2.6mm吧

所以说,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大家基本都是在猜的你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大家基本都是在猜的你工况。

是的,长边是370mm,短边是36,室温到500摄氏度,外边有夹紧丝杠,谢谢

网友:
温度这么高,肯定会外扩的。

网友(点评):
但是外边如果有夹紧的话,会不会向内收缩,另外如果在配合上设置补偿量是不是长边就不容易翘起

网友(点评):
能外扩多少呢,是计算热变形的1/2还是其他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