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不平行解决办法

楼主(2017-08-14):
前任留下的问题,两条导轨平行着装,两条导轨通过铁片焊接在方管上,焊接精度差,不平行,导致一边滑块卡死,后来没办法把一边的滑块用轴承替代了,但是轴承不耐磨,且工作环境有水,一个月左右就要更换。请教各位大侠在不更换滑轨的情况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慎感激。

网友:
楼主这里说的导轨不是线轨吧!
感觉楼主这些办法都用得上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用更好的轴承

网友A:
两条导轨一定要固定在同一块钢板上,且两条槽要用加工中心铣出并保险精度

网友:
改成圆柱加铜套比较合适

网友:
不上图,猜的费劲

网友:
换铜套加圆柱吧

网友:
如果有空间,把焊接磨去,然后分别在中间加上与导轨螺纹连接的垫板,以垫板与基座焊合,以便于调整。

网友:
上个图,集思广益

网友:
感觉有图好理解些。
我推测楼主用的精度要求比较低,比较皮实的那种,那就不如用铜套或燕尾槽配合等这些皮实的方法。
推测,,推测。

网友:
做定位装置便于拆换

网友:
就这么说说,大家来画图,看有多少种图?

网友:
上个图,同学习

网友:
换铜套吧!

网友:
用型材代替铁板

网友:
五金店有铜片(纸)卖,有0.1mm 0.2mm 0.4mm这些规格。先用一个导轨检测基座平面度,哪里不平再做记号,再把买过的铜片垫在那里。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不想废了导轨,试着考虑把方管切开,方管与导轨一体采用新的可调节方式固定。

网友:
把焊接变为螺丝固定,通过打表给轨道下加薄片校准平行度。比较常规的方法

网友:
导轨焊接?滑块还可以用轴承代替就能用?原谅我还没想到是什么样的工况

网友B:
两滑块上的固定是平板还是啥其他机构,改成单端活动呢,就是垂直于导轨方向可以窜动,这样平行度误差一两公分都没事

网友:
把轴承游隙选大一些。

网友:
平行导轨过定义是新手常出的问题,,,

网友:
两个导轨现在是一体,大不大呢,直接拿去铣一刀 ,当个零件加工,铣成平面度满足要求的,没看图片,瞎猜的哈,如果太大也不现实

网友:
楼主已经忘记这个帖子了

网友C:
那种情况的不平行?是安装平面方向还是导轨安装侧面方向?如果是侧面方向,以基准侧为准,另外一侧做成可类似简易浮动接头方式,如果是,安装平面方向了就加间隙垫片调平。

网友:
嗯 这是个好贴

网友:
没图不知道如何说

网友:
不知楼主所说的导轨是不是直线导轨,还是哪种?能不能上个图片,大伙好分析更加透切一点

网友:
我认为应该上个图问题好解决没有图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滑块上的固定是平板还是啥其他机构,改成单端活动呢,就是垂直于导轨方向可以窜动,这样平行度误差一两公 ...

一端固定,另一端上下活动可以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情况的不平行?是安装平面方向还是导轨安装侧面方向?如果是侧面方向,以基准侧为准,另外一侧做成可类 ...

嗯嗯,看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条导轨一定要固定在同一块钢板上,且两条槽要用加工中心铣出并保险精度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