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给图中伺服传动选型?

楼主(2017-08-15):
一个伺服传动,伺服电机+同步带轮+丝杠,如图所示,要如何计算选型伺服电机?

楼主:
图片在这里

这是图片,刚刚忘了上传图片了

这是图片,刚刚忘了上传图片了

网友:
主要是克服摩擦力,需要你根据选型计算一下

网友A:
少了
1.速度参数,如果你没有速度要求,最小的电机都可以跑,一个月总能走完你的行程吧
2.丝杆种类、直径没有
3.同步带轮种类、齿数没有,宽度没有
4.然后你们公司平时用什么牌子,不同牌子差异也很大
这些都要根据你空间和实际使用情况来确定的

网友B:
①机械系统的决定
        负载质量M(kg)                75
        ·滚珠丝杠节距P(mm)                5
        ·滚珠丝杠直径D(mm)                10
        ·滚珠丝杠质量MB(kg)                3
        ·滚珠丝杠摩擦系数μ                0.1
        ·因无减速器,所以G=1、η=1                0.5

②动作模式的决定
                                速度(mm/s)
        单一变化                                300
        ·负载移动速度V(mm/s)
        ·行程L(mm)                360
        ·行程时间tS(s)                1.4
        ·加减速时间tA(s)                0.2                0
        ·定位精度AP(mm)                0.01                                0.2        1        0.2        0.2                        时间(s)

③换算到电机轴负载惯量的计算
        滚珠丝杠的惯量JB=                0.0000375        kg.m2
        负载的惯量JW=                8.50425E-05        kg.m2
        换算到电机轴负载惯量JL=JW        JL=G2x(JW+J2)+J1        8.50425E-05        kg.m2

④负载转矩的计算
        对摩擦力的转矩Tw                0.117038217        N.m
        换算到电机轴负载转矩TL=Tw                0.117038217        N.m

⑤旋转数的计算
        转数N        N=60V/P.G        60        r/min

⑥电机的初步选定[选自OMNUC U系列的初步选定举例]
        选定电机的转子·惯量为负载的1/30*以上的电机        JM≥JL/30        2.83475E-06        kg.m2                        初步选择定R88M-U20030(Jm=                                        0.0000123
        "选定电机的额定转矩×0.8
比换算到电机轴负载转矩
大的电机N.m"        TMx0.8>TL        0.5096        >        1.2E-01                根据R88M-U20030的额定转矩Tm=                                        0.637                (N.m)

        * 此值因各系列而异,请加以注意。

⑦加减速转矩的计算

        加减速转矩TA                0.006         N.m

⑧瞬时最大转矩、有效转矩的计算
        必要的瞬时最大转矩为T1        T1=TA+TL        0.1228         N.m
                T2=TL        0.1170         N.m
                T3=TL-TA        0.1113         N.m

        有效转矩Trms为

                        0.135         N.m

⑨讨论
        负载惯量JL        8.50E-05        kg.m2        ≦[电机的转子惯量JM                                1.23E-05        ×[适用的惯量比=30]
        有效转矩Trms        0.135         N.m        ﹤[电机的额定转矩                                0.5096        N.M
        瞬时最大转矩T1        0.1228         N.m        ﹤[电机的瞬时最大转矩                                1.528        N.M
        必要的最大转数N        60        r/min        ≦[电机的额定转数                                3000        r/min
        编码器分辨率R=P.G/AP.S        250        (脉冲/转)        U系列的编码器规格为2048(脉冲/转),经编码器分频比设定至1000(脉冲/转)的情况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
1.速度参数,如果你没有速度要求,最小的电机都可以跑,一个月总能走完你的行程吧
2.丝杆种类、直径 ...

速度没有要求,因为是数控磨床砂轮修整器,没有提要求,我师傅说大概在2000——3000mm/min就行了,高点低点无所谓;
丝杠是公称直径d=20,P=5
同步带的话已经选好了,小带轮齿数是32,大带轮是64,节距Pb=8,宽度是38。

网友(点评):
电机牌子呢?

网友:
你需要一个Mselect3120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没有要求,因为是数控磨床砂轮修整器,没有提要求,我师傅说大概在2000——3000mm/min就行了,高点低 ...

你先确定电机品牌吧,不同品牌差异较大
按你说的伺服电机转速1200转就能达到3000mm/min, 这个普通伺服都能达到
剩下就是惯量,扭矩和功率的计算
给你个文档参考下,几乎跟你情况一样了,有问题再问

网友(点评):
文档里包含惯量和功率的计算例子了,照着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电机品牌吧,不同品牌差异较大
按你说的伺服电机转速1200转就能达到3000mm/min, 这个普通伺服都 ...

多谢支持,我先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电机品牌吧,不同品牌差异较大
按你说的伺服电机转速1200转就能达到3000mm/min, 这个普通伺服都 ...

伺服电机选的牌子是台达系列的

网友(点评):
台达伺服 惯量匹配推荐是在5以内 你算惯量的时候注意这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选的牌子是台达系列的

你说的惯量匹配是指惯量比在5以内?就是电机的惯量除负载算出的惯量值要小于5吗

网友(2018-01-08):
我有类似的结构,但是同步带还没选好,请教下计算过程

网友:
嗯,自动了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为何用同步带传动,不可以直接用伺服电机传动吗?

网友(2020-10-22):
学习一下,看看怎么计算!!!!!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A:
少了
1.速度参数,如果你没有速度要求,最小的电机都可以跑,一个月总能走完你的行程吧
2.丝杆种类、直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①机械系统的决定
        负载质量M(kg)                75
        ·滚珠丝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