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压入自动化设备,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7-08-15):
橡胶件Drumper压入,减少人力实现自动化,包括防错装置!

网友A:
烧软了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软了压入。。。。。。

rubber就是橡皮的意思  本身就是软的!

网友B:
产品定位工装+气缸(电缸)压入+机械防呆(传感器检测)

网友:
这是让人家帮你做方案的节奏么?

网友C:
你这灰色和蓝色都要压人吗,就算只压入灰色的,都不在同一个面,自动化有难度,如果不能实现一次工装全部压人的话,需要二次或多次压入就要转角度了,结构会复杂不少呢。

网友D:
不说产能的自动化都是耍流氓。

网友:
没搞过想搞累死你。

网友:
还的赔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定位工装+气缸(电缸)压入+机械防呆(传感器检测)

我们大体思路也是这样,但是传感器部分在考虑 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说产能的自动化都是耍流氓。

说出了本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灰色和蓝色都要压人吗,就算只压入灰色的,都不在同一个面,自动化有难度,如果不能实现一次工装全部压 ...

只需要灰色压入  现在就是供料和防错遇到了瓶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大体思路也是这样,但是传感器部分在考虑 沟通

可以用欧姆龙智能相机。也可用其他的感应器检查。

网友:
上料有点难度

网友:
专业汽车行业自动化检测安装设计,有需要的话电话15396906190同微信!

网友:
单工位,多角度压头压入,设备成本不高,缺点是单工位只能加工一种产品

网友:
同想了解下,护线圈现在都自动化装配了吗

网友:
这个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