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支撑方式

楼主(2017-08-15):
伺服系统中,滚珠丝杠是一端固定支撑,还是两端支撑,公司里的图都是一端支撑的,如图:

与电机相接的一端固定支撑,另一端悬空

与电机相接的一端固定支撑,另一端悬空

网友:
你把和螺帽连接的那个轴看成和螺帽是一个整体的话,螺帽的劲向是有限制的只是轴向可以滑动,拉杆型电缸用的就是这种机构方式。

网友:
滚珠丝杆一般是2头固定的,单边就变成电推杆了

网友:
单头固定和双头固定取决机床的要求(如空间、定位精度等),双头固定一般是定位要求比较高或者重载的机床,定位要求在丝级以下的机床丝杠还会做预拉伸等工艺。

网友:
行程,转速,负载,精度....

网友:
楼主要问什么?
丝杠支撑方式有:
1.一端固定一端支撑
2.一端固定一端自由
3.两端固定
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看使用情况选择。
使用情况包括你的丝杠最大转速,轴向载荷,传动精度,加速度等等。

网友:
LZ担心丝杆布置方式不好?
参考鬼魅道长以前的讲解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579

里面说的够清楚了

另外再附一张电缸的内部结构图

网友:
另一头辅助支撑

网友:
一般都是两头支撑的

网友:
需要从载荷和定位精度上面考虑

网友(2018-03-15):
丝杆直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