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多实体零件做成装配体效果

楼主(2017-08-15):
我想把solidworks多实体零件,各个实体做成可移动,零件的格式,做出装配体配合的效果,可移动,可旋转等,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装配体呀。。。。。。这是最直接的。

多实体中的实体可以插入到单个零件中去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想把文件以零件格式保存

网友:
插入→特征→保存实体→生成装配体,操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想把文件以零件格式保存,

网友:
老大说说保存为零件格式有什么好处,装配体也能另存为零件格式。
实在要带特征的零件格式,可移动,可旋转,本帅想到的方法只有实体移动复制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有时候,有些外购的标准件是装配体格式,在导明细表时,有点混乱,所以想把装配体保存成零件格式,但有时设计做模拟的时候,有希望能动一下。所以纠结矛盾啊,呵呵

网友:
试一下自上而下的方法,旋转移动什么的在装配体中实现,特征修改编辑在零件体重操作

网友:
标准件是装配体,你可以配合约束好之后,把装配体下的零件都转成虚拟零部件。并把零件属性设置成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中就行了

网友(点评):
谢谢,这也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