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棘手的零件,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

楼主(2017-08-15):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接手原上司负责的一个小组件。工件装配后俯视图如下:

单个工件零件图:

前工艺流程,刨床及镗铣床开粗--半精刨-整体外形/内腔面--合件装配--精车外圆--拆开--送外委精铣内腔面--回厂装配立车车基准B/A   之前加工的过程中,合件装配过精车的大外圆,内腔面半精加工留3mm余量。然后拆开,分单件送外委厂精铣内腔面。在外委厂找正基准如下:

工件竖放,平等高块,根据上图中4条基准边校正工件直线、垂直≦0.02mm,压妥

工件原点设定:
外圆中心处设为X/Z轴零位;X轴为序号1,序号10分中,Z轴零位根据我司提供的标记为“此基准边不加工”至大圆弧定点的距离尺寸算出的圆心
Y轴零位设在高度方向端面。

目前难题,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需回厂加工A/B基准,难点都在于很难找到加工基准。
目前有两种预案,1上立车装配,将A/B基准加工到位。此方案难点也在于基准还原及后续加工装夹变形。
2 单件加工A/B基准

目前想法:做一个比较厚的样板,用精度高一点的线切割割成型,利用样板靠内腔,找正内腔间隙较好的地方,再对样板进行打表分中找到基准。

网友:
以圆心点为基准,定位各个点?

网友(点评):
理论上都是以圆心点为基准,实际上呢,内腔加工之后内腔整体与大圆弧中心的关心就不好说了。以圆心点定位后续内腔0.2的轮廓度应该很难达到。

网友A:
每块上面能加2个定位孔就好办多了

网友(点评):
定位孔?愿闻其详

网友:
你这个,看的让人窝火,无力吐槽。典型人浮于事,对项目没有任何理解,无头苍蝇,乱撞。注定失败。

网友(点评):
不谈设计,先谈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块上面能加2个定位孔就好办多了

后序的加工都以定位为准啊,有量更适合

网友:
件与件之间的组合面应该要有定位,不然装配精度很难保证。设计上应该还有可改进的地方,
就目前这图纸,加工起来有难度,要多下些功夫。

网友(点评):
恩,这个是设计院设计的,而且是参考国外图纸。我的看法,这个在国外应该是先装配后再加工。

网友:
这个零件有些复杂哦

网友:
无力吐槽!

网友:
楼主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工艺应该追加加工装配定位,以保证精度。工序多、装卡次数多、转运多使用双孔定位操作方便装卡效率高,但是双定位孔配合柱销和菱形销在有些方向精度不易保证,辅助以结合面定位。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点评):
双孔定位,是否在每件的底部端面上增加两个定位孔? 通过定位孔来固定装配位置?

网友:
“合件装配过精车的大外圆,内腔面半精加工留3mm余量。然后拆开,分单件送外委厂精铣内腔面。”,为啥要拆开,分单件精铣内腔面???内孔这么大,加工完全有距离,不需要拆,拆了再拼装,已精车的外圆有变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