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处转动用了什么机构?

楼主(2017-08-15):
这是一根医疗用的电切镜。
图1、2所示A、B两段可以360°相对转动,转动有恒定的双向阻尼。
想请教大家A、B段是用过什么机构实现这样的转动的?
目前一个想法是里面装个轴承,但轴承没有阻尼,而且看图3貌似没有空间装。

图1
图2
图3

  • · 资料|主题: 65, 订阅: 33

网友A:
扭力扳手或千分尺这种结构会与会有参考意义

网友(点评):
拿出千分尺,感觉没有阻尼

网友B:
行星减速传动,太阳轮,行星轮,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扳手或千分尺这种结构会与会有参考意义

谢谢,我去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星减速传动,太阳轮,行星轮,齿圈。

看起来不像啊,这个是中空的

网友:
三脚架的的云台不一般都是带阻尼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不像啊,这个是中空的

全中空?

网友:
可以参考千分尺结构

网友:
就是加了O型圈而已,,,,

网友(点评):
似乎真如层主所言

网友:
中空轴承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轴承的

网友:
简单的应该就是加的O型圈。只要把压缩量控制得合适,那摩擦力也会比较合适。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只是略带阻尼的旋转运动,那么O型圈就可以了,如果有强度和精度要求,O型圈+轴承搞定。

网友:
O型圈会有磨损  用久了会越来越松  如果用很久阻力依然恒定不变  可能是用到磁阻尼原理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轴?

网友(2017-12-24):
行星减速传动

网友(2024-12-05):
拆开,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
小间隙加阻尼胶,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