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厚度与螺丝孔的关系

楼主(2017-08-15):
钣金厚度(1/1.5/2/2.5/3mm);
最大可以攻多大的螺丝孔?(M2/M2.5/M3)
这属于个经验问题,请各位不吝告知。

网友A:
  和螺纹的螺距有关系。

网友:
钣金做螺纹,抽芽后攻丝

网友:
不建议平板直接攻丝
一般都是抽芽后攻丝或者用铆接五金件(比如PEM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螺纹的螺距有关系。

查看一下。看看是否和螺距有关系吧?

网友:
翻边攻丝  或者铆母

网友:
一般螺纹的有效长度是螺纹直径的1.5倍了,所以钣金上的螺纹孔都不要太大,一定要大孔就做通孔

网友:
螺距小的话,螺栓旋进的长度会比较长,,强度越好,反之,旋进长度越短,强度越弱

网友:
翻边的以前常见现在少了。

网友:
这么薄的版想要钻孔肯定要得保证能拧入3扣以上

网友:
螺纹连接最小也要两扣丝,这样根据螺纹的螺距计算一下板厚够不够加工两扣丝,不够的话可以使用抽芽模具翻边后再攻丝或者采用冲直孔然后压铆螺母。

网友:
攻丝可以加1.2厚度以上的加强筋或加强垫片

网友:
翻边攻丝或者铆螺母或者焊接螺母,直接攻丝牙数太少,2mm以下不建议直接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