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结构求助

楼主(2017-08-15):
现需设计一个直径1500mm-2000mm的水平旋转台,详见附图,单边负重100kg左右,现不知道中间动力旋转部分采用哪种结构比较好,是不是就是电机竖直直连减速器加法兰轴带轴承结构,现求助这种转台的结构,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A:
感觉间接传动比较好 ,例如链条或者齿轮

网友:
直接上啊

楼主:
直接装感觉旋转半径过大,负载也不轻,结构稳定性会不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间接传动比较好 ,例如链条或者齿轮

求类似的结构图,谢谢!

网友B:
我也觉得,用皮带来带动减速箱,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用皮带来带动减速箱,来完成

为什么,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装感觉旋转半径过大,负载也不轻,结构稳定性会不会不好

你不是有装减速机吗?

网友:
太阳能发电板追踪装置,电机带动旋转支承,

网友C:
旋转半径是来自于你的被动轮,主动轮将动力输出,传动到从动轮,通过不同的齿数,达到减速的目的,减速的意义是在满足速度的前提下,增加扭矩(减速增扭,减扭增速)。如果用行星式减速机,在高润滑的前提下,基本没有坏的机会,没有什么易损件,就是油封。如果用皮带呢,结构复杂点,还有皮带损耗,定期调张紧,不烦吗,行星减速可能会贵点,但是,也有各种档次的,只要同心度好,转速不是很高。也可以的。

网友:
直接按类型于分度盘的结构设计了

网友:
180度旋转吗?直接上分度盘类型的不是省事

网友:
用皮带传送加减速机的结构比较好用的

网友:
买个转台直接放上去。

网友D:
回转支撑+减速电机

网友:
力矩电机加转台轴承

网友E:
减速机+旋转支承吧,其他结构没设计过,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速机+旋转支承吧,其他结构没设计过,不太了解

不用回转支撑可以吗?就用普通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转支撑+减速电机

是不是电机带减速器带小齿轮再与有齿的回转支撑传动

楼主:
附图这种轴承结构是不是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图这种轴承结构是不是可以

轴端采用减速电机驱动

网友F:
电机不一定竖直布置,水平布置加上涡轮蜗杆结构不知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不一定竖直布置,水平布置加上涡轮蜗杆结构不知道如何

除了电机,上图采用轴承结构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看我过去的帖子“活塞环压装和整形设备”,不同的工位通过分割器实现,圆盘下面必须有滚轮式支撑装置。
机械装置的可靠性很重要,其它的传动方式无法精确定位,如果有要求的话;即使你使用伺服电机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装减速机吗?

转盘直径较大,加上负载,估计倾覆力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半径是来自于你的被动轮,主动轮将动力输出,传动到从动轮,通过不同的齿数,达到减速的目的,减速的意 ...

请问这种转盘所需的电机扭矩怎么计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盘直径较大,加上负载,估计倾覆力较大

所以涉及旋转的,都会有离心力,倾覆的可能自然是有的,这和平台的转速,物体的重心高度,还有平台面都有关系。只是要自己找个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转盘所需的电机扭矩怎么计算?

这个,我还真不会,只能依据已有的案例试,我不是专科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机带减速器带小齿轮再与有齿的回转支撑传动

你可以登陆SEW官网看看,国内也有很多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涉及旋转的,都会有离心力,倾覆的可能自然是有的,这和平台的转速,物体的重心高度,还有平台面都有 ...

帮我看一下上图轴承结构是否合理,不采用回转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图这种轴承结构是不是可以

直径这么大,最好是上回转支承,用轴承的话应该不可以,旋臂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一下上图轴承结构是否合理,不采用回转支撑

平台一般负荷多大,如果太大,就是平台加强筋的问题,还有就是电机支座,负载太大的前提下,支座加强,电机不用负载平台的重量。电机和平台共用支座,用平面轴承支撑,平台垫橡胶皮,拉井字纹路。主要是你的负载大不大,换句话,就是设计中,功能优先。

网友G:
可以直接用电机,只要满足扭矩和惯量比就行,只是转动,有定位要求吗

网友:
负载重,考虑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一般负荷多大,如果太大,就是平台加强筋的问题,还有就是电机支座,负载太大的前提下,支座加强,电 ...

负载单边100kg,加上转盘一共估计3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直接用电机,只要满足扭矩和惯量比就行,只是转动,有定位要求吗

准备采用伺服电机配Rv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直接用电机,只要满足扭矩和惯量比就行,只是转动,有定位要求吗

有没有这种旋转平台的电机扭矩和惯量比的计算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单边100kg,加上转盘一共估计300kg

平台的强度可以啊,如果你用的是方通或工字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的强度可以啊,如果你用的是方通或工字钢。

请问有没有这种旋转平台的电机所需扭矩和惯量比的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种旋转平台的电机扭矩和惯量比的计算方式

我干这行才一年,如果你愿意,可以加我微信,砸门一起讨论下,15189755152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这种旋转平台的电机所需扭矩和惯量比的计算方法

抱歉,没有。

网友:
加回转支撑

网友:
回转支撑+减速机。。。

网友:
停止转动的时候需要考虑惯性的作用会不会损坏传动链。

网友(2020-05-02):
引用 楼主:
附图这种轴承结构是不是可以

兄弟你这个第一个结构图有再大一点的整体结构吗,可以发一下吗,课程设计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