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如何阵列草图

楼主(2017-08-15):
        现绘制一个焊接件,需有相应的空间草图,本想着如截图将一个面的几条线绘制成一个草图,再将绘制好的草图阵列,使用特征中的阵列却无法阵列草图,甚是尴尬。还望大神指点迷津一下,感谢万分!

网友:
直接整列结构件

网友:
建好基准面,选择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
直接阵列啊

网友:
草图是建立在基准面上了,肯定是无法阵列的,建议拉出实体后再整列,效果相同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恢复!虽说原本也是用的楼上各答案综合起来的办法,但还是想寻求一下真理,自己学得浅或许这真的是只一个简单的操作而已。

网友:
支持楼主,要是可以出工程图 那种带BOM表 详细的就更好了

网友:
自己的添加属性,写入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