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尺寸链计算

楼主(2017-08-15):
购买零件销孔孔径5mm,公差0-+0.08,孔距50公差±0.06。

做个板安装,安装板孔径多少公差和孔距公差?能保证100%互换性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会回答。你先看看,安装板孔径公差和孔距公差为0,能不能保证100%互换性,再考虑公差。还有你销是什么销啊?

网友:
杩欎箞澶х殑鍏?樊鏃犺?鎬庢牱锛屽彧鑳解

网友: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1102001.html
关于尺寸链的计算,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销孔配作好点,一般的孔距公差正负0.25就可以互换了。

网友:
实在想不明白有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
计算尺寸链是需要公式的,之前我还专门背过,记得是。。。。。。

网友:
销的尺寸、公差?

网友:
首先确定孔径公差,再根据孔径公差确定孔距公差。如果自己生产,建议根据外购件配作销孔更好。

网友(2018-03-19):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还要计算,不明白

网友(2021-05-06):
首先要确定你做验板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是检验孔距 ,验板上的柱做到多大可以保证检验孔距,然后销孔尺寸要另外做塞规检验。

网友:
你这个还需要销子的直径公差

网友(2021-10-18):
按照正态分布图,是不是永远也不会产生100%可能符合装配要求

网友(点评):
这 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