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两个零件如何实现自动化装配

楼主(2017-08-15):
        如图,为了方便大家观察大小,特意放一支笔做对比。两个零件,要把黄色的轴承压到盖子里(盖子和轴承不同型号大小不一,到时可以做个可调治具就可以吧)。要实现这一步,自动化应该不难做到吧。两个零件都用振动盘上料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上料方法,请指教)请别人做一个这样的设备要多少钱?自己买材料自己组装呢?PS:气缸啊,电磁阀啊,等一些气动元件可以不用买,公司应有尽有。

网友A:
成本万把块钱,人工不在内

网友B:
请问楼主,压装时,大概要多大的力,才能压进去,初步预算,成本大概在3-4万元之间,

网友C:
中间那个是铜套吧

网友:
压入啊,类似于压瓶盖机,,加大压入力度

网友D:
振动盘两个,气液增压缸一个,设备走起~

网友(点评):
这个用不了那大的力

网友:
对于一个买材料组装的就不想多说什么,成本和效率息息相关的

网友:
振动盘,weiss转盘,气缸,夹爪,整个TOX缸保证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压装时,大概要多大的力,才能压进去,初步预算,成本大概在3-4万元之间,

要用锤子敲进去,用液压缸可以的。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是铜套吧

恩,但这边也可以叫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动盘两个,气液增压缸一个,设备走起~

和我想的一样,感谢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万把块钱,人工不在内

万把块钱不多,可以试着搞搞。

网友E:
这个与轿车连杆上压的铜套完全一样,当年是日本人计算的压力,我用的是缸径160的可调行程气缸,工件用可伸缩的定位销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与轿车连杆上压的铜套完全一样,当年是日本人计算的压力,我用的是缸径160的可调行程气缸,工件用可伸 ...

这是含油轴承,开口型的,只能用于负载小的场合,跟汽车连杆铜套相差5万四千里

网友:
机械的具体要求都没搞清楚,你们就报价了,高手啊。一小时产能多少?如何检测合格?不良品如何处理?良品率多少?稼动率多少?

网友(点评):
别吓唬人嘛,还稼动率,良品率,一看就是搞IE的,吓唬年轻人干什么,你说的这玩意普遍中国没意义,你也搞不定

网友:
这个用振动盘上料挺好的

网友:
使用转盘结构,四个工位,产品1上料,上产品2上料,压料机构,下料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