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尾部如何做沉头孔

楼主(2017-08-15):
这是个直径500壁厚8毫米的不锈钢圆环,上面钻直径6毫米的孔,已经完成,问题出在孔的尾部要扩一个直径10毫米的沉头孔,主要是孔是有角度的,沉头孔应该怎么做呢?用什么工艺谢谢大家!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这类沉孔一般都用反刮加工,不过楼主最好再发一张全图

网友:
一般镗床反刮,精度高的就卧式反镗

网友(点评):
底孔才6mm,孔太少了,反镗是可以的,但效率应该很低吧。

网友(点评):
还是断续加工,估计刀具也不知道会断多少次

网友:
那么小,只能订做钻具,,,,手电钻就可以。

网友(点评):
手电钻难以保证角度吧? 而且这是平底孔啊

网友(点评):
同意,我想的既然有fai6底孔,用带导向钻头,手枪钻可以的

网友:
镗床反刮比较好用的

网友:
工装 +21号磁座钻

网友A:
你线切割一个同样角度的定位块,这种斜面打孔,我们工装上见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线切割一个同样角度的定位块,这种斜面打孔,我们工装上见到太多了

赞同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设备  如果是加工中心 500的内径完全可以进去角度头  买2个角度头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网友:
反刮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