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相同气缸的不同安装状态的怎么组装?

楼主(2017-08-15):
很多厂家提供的气缸型号里面都是包括支架、开关等,我一般都是把整个气缸做成零件模式装配的,方便后续做清单采购。但有个问题是如图所示的情况,相同型号的气缸在不同的功能处可能安装方式有一定区别,那这样我把气缸整体做成零件模式的方式就不好装配。不知大家安装气缸这类零件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也想过把气缸的各个配件都单独安装,但装起来东西比较多,也比较麻烦,而且有些厂家也建议按整体型号的方式下订单。SMC的气缸倒是都是分开采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想过把气缸的各个配件都单独安装,但装起来东西比较多,也比较麻烦,而且有些厂家也建议按整体型号的方式 ...

安装支架,缸体,活塞杆能有多少多少零件,一般气缸就这几个做成一个子装配,我出BOM的时候还是只显示一个的啊
而且子装配可以随意伸缩

网友:
做成灵活的装配体

网友:
一般设计的都是用装配体的

网友:
不同形式可以用不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支架,缸体,活塞杆能有多少多少零件,一般气缸就这几个做成一个子装配,我出BOM的时候还是只显示一 ...

额,你出BOM表时怎么只显示总体,不体现子配件啊,我不太会弄。另外的话做成子组件的话,那装到不同位置的子组件名称是否也是不一样的呢?

网友(点评):
BOM里的名称其实有2种:1是这个子组件自己的名字;2是你可以给子组件定义个名字作为它本身的参数 不管是哪种,装在不同位置的子组件名称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支架,缸体,活塞杆能有多少多少零件,一般气缸就这几个做成一个子装配,我出BOM的时候还是只显示一 ...

额,下载的气缸模型类似这样的,你一般是怎么使用这个模型?
采购清单只需要提供气缸的总体型号,那组件下面的零件怎么不出现的BOM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下载的气缸模型类似这样的,你一般是怎么使用这个模型?
采购清单只需要提供气缸的总体型号,那组件 ...

pro-e或者说Creo中工程图里BOM表的提取有不少参数设置,你专门找proe--工程图--表格去研究下,三言两语说不清
现在的软件功能已经很强大了,没什么设置不了的,包括你说的过滤子组件下面的零件

这类功能SolidWorks、UG都有的啊,你别告诉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