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这个机构合理吗?

楼主(2017-08-15):
通过油缸的伸长,使架子3上升,计算油缸的力够用,使用频率不高,对速度基本没要求,想知道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耐用?
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由于空间有限,油缸只能在架子3的上面,请多多指教。
补充:架子重量大约1.5吨。

网友A:
衔接的那个点需要承受住架子3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衔接的那个点需要承受住架子3的重量

恩恩,中间衔接那个点,承受的力要大于架子的重量,打算把中间铰接销轴做短,做到合适长度,最好使其只承受剪切力。

网友B:
3的右边也应该是铰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中间衔接那个点,承受的力要大于架子的重量,打算把中间铰接销轴做短,做到合适长度,最好使其只承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的右边也应该是铰接的吧。

对的,架子3两端都是铰接,都是需要转动的。

网友C:
机构运动学角度看可行,机构力学角度看合理性需推敲,这种布置效率很低,结构会承受很大的附加载荷。如果只能这样布置,无可无不可,如有其他可能,最好不这样布置。

网友:
1,3末端都是铰接吧,机构自由度5*3-2*7=1,运动唯一,可以用ADAMS优化下杆长度。

网友:
结构是合理,但零件的刚度还需要考虑加强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具体结构,为什么不用拉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运动学角度看可行,机构力学角度看合理性需推敲,这种布置效率很低,结构会承受很大的附加载荷。如果只 ...

越后面受力越不好,现在的情况是下方没有空间,只能把油缸放在上方,想要把3抬起来,有什么巧妙的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运动学角度看可行,机构力学角度看合理性需推敲,这种布置效率很低,结构会承受很大的附加载荷。如果只 ...

现在的情况是3需要上下摆动,下方没有空位,只能把油缸放在上面,请教下前辈有什么巧妙的结构吗?(这里只能使用油缸)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机构合不合理,为什么不讨论方案合不合理?

网友(点评):
讨论机构的合理性,本身是在讨论方案!

网友D:
油缸的作用点为什么不直接作用在架子3上?

网友E:
不好,
我提个建议,在1杆的固定点,和杆3上做一个钢丝绳,钢丝绳做滑轮组,油缸拉滑轮组会不会好些

网友:
这个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力与力矩,还有应力计算好就行,简单的模型可以用有限元分析下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F:
最好把压力改为拉力,否则要验算失稳。

网友:
其实就是液压升降平台的剪叉机构压力改成拉力在用,不过总觉得这怪怪的,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
我提个建议,在1杆的固定点,和杆3上做一个钢丝绳,钢丝绳做滑轮组,油缸拉滑轮组会不会好些

是个好办法,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把压力改为拉力,否则要验算失稳。

3根杆都是受压力,只有油缸受压力。油缸与座连接,稳定性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缸的作用点为什么不直接作用在架子3上?

架子3上没有安装油缸的位置了

网友G:
不合理,力量太大了,把油缸垂直,直接吊起来不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合理,力量太大了,把油缸垂直,直接吊起来不就ok?

感谢大家的帮助,把下方腾出位置来了,直接在下面支,这次就没问题了。

网友:
功能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把油缸垂直,直接从上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