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坏了,可以用这种工具

楼主(2017-08-15):
   我们经常能碰到螺纹因为碰撞,产生倒牙的状况,现在好了,歪果仁使用这种工具可以轻易修复,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一个玩玩

网友A:
修复丝牙

网友B:
这种之前我也看过有人用三角锉刀做个一个修复螺丝的小工具

网友C:
修复效果如何?

网友D:
单个的话,我会直接用锉刀修。
少量的话,用丝板套。刚好准备了材料自己做个扳手,估计是能用在这汽车轮毂的空间内。
大量的话,就问为什么这么多?

网友E:
怎么不用板牙?

网友(点评):
动脑子啊,用板牙可以的,一个型号螺丝需要备一个规格板牙,这个目的在于通用啊。

网友(点评):
通用。?也工看牙距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用板牙?

我也在想这件事,为什么不用那个玩意?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想这件事,为什么不用那个玩意?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个型号螺丝需要备一个规格板牙,这个目的在于通用啊。看到新东西要想人家的好,指导自己以后怎么能做的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个型号螺丝需要备一个规格板牙,这个目的在于通用啊。看到新东西要想人家的好,指导自己以后怎么能做的 ...

你家M8的螺丝和M20的螺丝一个螺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家M8的螺丝和M20的螺丝一个螺距?

兄弟,活学活用啊,1.调整,可以不。2.固定公倍数可以不。

网友(点评):
这个工具,如果可换前面的牙角,就是通用的,如果不能换,也只能是专用工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活学活用啊,1.调整,可以不。2.固定公倍数可以不。

这个二战的时候就有了。。。有必要这么舔吗?
一个牙两个牙还能修修,一排20个牙,你去修,累不死你
手都捏的你发抖
而且还是拆卸的时候,螺杆两头堵住了才会使用,不方便板牙进入
因为磨损的关系,牙底经常性修不到,螺丝拧出很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二战的时候就有了。。。有必要这么舔吗?
一个牙两个牙还能修修,一排20个牙,你去修,累不死你
手 ...

第一条回复:一个型号螺丝需要备一个规格板牙,这个目的在于通用啊。看到新东西要想人家的好,指导自己以后怎么能做的更好。
第一条回复:兄弟,活学活用啊,1.调整,可以不。2.固定公倍数可以不。

我观点是,见到东西,看看优点,指导自己以后设计,最终目的是精进自己技艺。不想吵架。说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条回复:一个型号螺丝需要备一个规格板牙,这个目的在于通用啊。看到新东西要想人家的好,指导自己以 ...

那你很棒棒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丝牙

是的,修复丝牙,减少拆掉螺栓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之前我也看过有人用三角锉刀做个一个修复螺丝的小工具

小工具有时候可以排上大用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复效果如何?

螺母可以顺利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个的话,我会直接用锉刀修。
少量的话,用丝板套。刚好准备了材料自己做个扳手,估计是能用在这汽车轮毂 ...

量大的话,就是老板给员工的工资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用板牙?

有的地方适合板牙,有的就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想这件事,为什么不用那个玩意?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

板牙的直径是一定的,这个工具是可以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