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复制文件使其与原文件断开联系?

楼主(2017-08-15):
我现在想保留源文件,并讲源文件修改成另一新零件,但只要一修改,原文件也跟着变化,怎样处理?请大侠指教。

网友:
这样的问题,问百度来得快

网友:
先复制出来一个再改

网友(点评):
Windows下的复制尽量不要用啊~

网友:
sw用打包就好了

网友A:
这一个伪命题,复制出来,改复制的零件,原文件是不会改动的。大多数有这样的误认为通常都是这种情况。。装配体,复制一个打开的文件到另一个路径,名字一样。SW的处理在内存中,先打开的同名文件会当仁不让:你双击了复制到别的路径下的同名文件,其实还是在内存中调用的源文件——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有打开复制到别处的同名文件。

网友:
复制时设定为取消关联~

网友:
楼主怎么操作的?不会变化,我用另存为另外一个名字的文件,再在文件里修改,存盘。原文件不会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伪命题,复制出来,改复制的零件,原文件是不会改动的。大多数有这样的误认为通常都是这种情况。。装 ...

感觉SW不像ProE那样可以对内存操作的
而是在装配体内就记录了文件路径,所以复制之后还会找到原路径去
打破这个的方法就是自带的“打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SW不像ProE那样可以对内存操作的
而是在装配体内就记录了文件路径,所以复制之后还会找到原路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