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丝锥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7-08-15):
M3的盲孔压铆螺柱压铆后防止振动产生松动,需要压铆后再在螺柱根部点焊加固,可是由于焊接受热导致螺牙产生变形,需要使用丝锥溜一遍丝,由于M3丝锥太细有丝锥会断裂在螺柱内部的现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断裂的丝锥取出来?

网友A:
丝锥的硬度比较高,电火花打吧

网友(点评):
电火花的话,盲孔也不好控制深度吧?

网友:
这么小的丝锥怕是神级钳工都甭想取出来了,建议电火花处理了

网友B:
盲孔就难办了,以前我也攻断过,4M 的丝锥,还是通孔,也没能搞出来,电火花的话又要把加工件拆下来发出去,麻烦,最后让它,然后在旁边又打了个孔,从新攻牙

网友(点评):
语文是音乐老师教的?

网友C:
有硝酸溶液的话倒点试试,或者直接把这个孔加大,如果对孔径位置有要求,加大后电焊或者安个螺丝再在上面加工,实在不行买我的断丝取出器哈哈

网友(点评):
好吧,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大侠的断丝取出器啥样子的,M3大小的好搞嘛?

网友:
有专用刀具钻出来

网友D:
在断裂丝锥尾部焊一段,反转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对大螺纹好弄,M3的小螺丝很困难,焊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盲孔就难办了,以前我也攻断过,4M 的丝锥,还是通孔,也没能搞出来,电火花的话又要把加工件拆下来发出去 ...

我的意思是,不必固执于一种办法,也许换个思路,可能会有更好更方便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硝酸溶液的话倒点试试,或者直接把这个孔加大,如果对孔径位置有要求,加大后电焊或者安个螺丝再在上面加 ...

取M3的,M3的太细了吧,断丝器方便取吗?

网友:
热取试试

网友E:
压铆么,重新换一个可以么

网友(点评):
最后就是将压铆钉打掉重新焊了一个,由于工件已经喷完粉了,又重新脱粉重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的硬度比较高,电火花打吧

电火花的话,盲孔也不好控制深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硝酸溶液的话倒点试试,或者直接把这个孔加大,如果对孔径位置有要求,加大后电焊或者安个螺丝再在上面加 ...

大侠的断丝取出器啥样子的,M3大小的好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断裂丝锥尾部焊一段,反转出来

这个方法对大螺纹好弄,M3的小螺丝很困难,焊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铆么,重新换一个可以么

最后就是将压铆钉打掉重新焊了一个,由于工件已经喷完粉了,又重新脱粉重喷的。

网友:
其实,没电火花的也可买个手持的,便宜实惠。

网友:
再不济,也算机械人,买个电动磨头,几十元的,用的着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断丝取出器啥样子的,M3大小的好搞嘛?

断丝取出器我也没见过真机,但市场上有这个东西,我查了一下OSG有款清除折损丝锥的钻头,最小规格正好支持M3的,您也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丝取出器我也没见过真机,但市场上有这个东西,我查了一下OSG有款清除折损丝锥的钻头,最小规格正好支 ...

谢谢指点。

网友(2021-01-28):
确实,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