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械设计图纸技术要求事宜

楼主(2017-08-15):
以45钢为例,一些轴热处理后,会写硬度要求,比如HRC40-60等等,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数值是之前公司做实验试验出来的,还是前人依据经验给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有木有什么书可以借鉴一下呢?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是结合实际经验或现场测试的,45号钢调质最高也就50度左右了

网友(点评):
调质?淬火低回能到50都不错了。误人子弟。

网友:
数值大多是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值,像我们这种做粗糙设备的,有热处理要求一般都是标出一个数值出来,生产的调质是会去调质,但具体调到多少也是他们自己定,因为我们这的质检基本都只检尺寸,硬度、形位公差什么的也都只是过过而已。

网友:
调质28-32,淬火38-42

网友:
经验吧,我现在标这些基本都是看着以前的图纸标的

网友:
我就标个调质,公司压根就没有质检,就算有也不会去测,顶多测个公差。

网友(点评):
我们要用硬度计检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热处理方面的书也有这方面的知识。有个范围,标高也调不上去。我们一般45钢调质就HB217~255。淬火就HRC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