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装圆锥配合接触面积

楼主(2017-08-16):
1.常说锥面配合接触面积要达到百分之几十,对于大过盈量的圆锥面配合,这是必须达到的要求吗?
2.又常说锥面配合大端接触优先保证,优先保证大端接触的优点是什么呢?

网友:
1.个人认为接触率不重要了
2.大端优先接触,(我们土话“大端硬”)是为了使得锥体受力时,
获得更好的受力状况。

网友(点评):
是为了使得锥体受力时,获得更好的受力状况。---好的受力状态是指的哪个方面

网友(点评):
轴向受力:大端会比小端更大的接触面积,接触刚性更高。 径向受力:大端更靠近受力点,悬臂会小。受力面也大。 直白点理解,大端比小端大。直径25的圆受力自然比直径20的圆受力情况好。

网友(点评):
径向受力:大端更靠近受力点,悬臂会小-----如果是从小端伸出的,就是小端靠近受力点吧

网友A:
比如机床尾座的顶尖安装的接触面积一定要大于百分之80

网友(点评):
(比如机床尾座的顶尖安装的接触面积一定要大于百分之80)----小过盈量的锥配合,通过轻推、敲能使锥面产生过盈配量的,控制接触面的百分数不小于百分之几十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对大过盈量要靠热装或冷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机床尾座的顶尖安装的接触面积一定要大于百分之80

500高,大端直径412,锥度1:8,平均直径过盈量0.5,钢/钢。车间有一批零件,为了更好的保证装配质量,根据检验尺寸可以进行分组。分组最优配对有两种意见1.以内外锥角度一致,也就是常温下接触面积大的为好    2.以内锥角度比外锥角度小25” 的为好,这时室温下只有大端接触。
您倾向于哪种意见呢,依据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