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定位锥销孔的运用

楼主(2017-08-16):
采用GB/T 117-2000中的圆锥销定位,圆锥销照片所示,但是要用的地方实际是三个零件,定位销一般是两个零件定位,现在如果三个零件,主要是件1和件3之间要定位,件2只是垫块,这样的结构要怎么运用定位销?如图所示,请大神们告知:

网友:
照打孔,照用啊

网友A:
销孔是配钻的,应该是装配调完成后,再去钻床上打这个锥孔,这样就把位置定死,以后维修也方便。

网友(点评):
销孔是配钻的。正解

网友:
为什么不用圆柱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孔是配钻的,应该是装配调完成后,再去钻床上打这个锥孔,这样就把位置定死,以后维修也方便。

是不是说在三个零件上都打孔,然后圆锥销插进三个零件?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把件2垫块给去掉一个直径20的孔,只让件1和件3以及圆锥销配合的,就像图示,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对,就这样打孔,件2的孔略大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在三个零件上都打孔,然后圆锥销插进三个零件?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把件2垫块给去掉一个直径20的孔 ...

你这样做,销的受力就不一样,定位精度也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销的受力就不一样,定位精度也受影响

那还是按照第一次图示那样?圆锥销穿过三个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按照第一次图示那样?圆锥销穿过三个零件?

对,传统都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在三个零件上都打孔,然后圆锥销插进三个零件?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把件2垫块给去掉一个直径20的孔 ...

我们是下面的两个不打孔,第一个打个5的定位孔,装配调试完成后,然后用6的的钻头依照5的孔位打孔,把2.3打穿,然后用锥铰刀把三个孔铰一遍。在敲销。

网友A:
第二个那个垫的孔没啥用,不打也行。主要1.3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下面的两个不打孔,第一个打个5的定位孔,装配调试完成后,然后用6的的钻头依照5的孔位打孔,把2.3 ...

了解了解,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那个垫的孔没啥用,不打也行。主要1.3的定位。

不好意思,刚刚点错了,很同意您的看法,可以忽略件2,件1.3固定好了就行了。

网友:
锥销一般都是配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下面的两个不打孔,第一个打个5的定位孔,装配调试完成后,然后用6的的钻头依照5的孔位打孔,把2.3 ...

我们也是这样的,这样定位好一点。

网友:
建议楼主最好能说一下这三个件是什么,一般都两个件之间打定位销,能不能先2个件先装配固定在一起,如果对定位要求较高的话,建议件3不要打孔,现场配打好一点,如果是现场配打的话我建议就不要用圆锥销了,圆柱销也是可以的。个人建议,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下面的两个不打孔,第一个打个5的定位孔,装配调试完成后,然后用6的的钻头依照5的孔位打孔,把2.3 ...

正解!

网友A:
圆柱销定位和拆装没锥销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圆柱销定位和拆装没锥销方便。

用一端带内螺纹圆柱销也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端带内螺纹圆柱销也还好吧

没啥不可以,只是锥销定位更好,安装方便,柱销那个同轴你拆一次后不一定还找。拆的时候反面稍微敲一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