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教四驱汽车的问题

楼主(2017-08-16):
四驱车是两个发动机一前一后吗?还是单个发动机用齿轮杠传动带动四轮驱动的,如果是怎么解决前驱转向问题呢?我是小白一个

网友A:
一个发动机,一个变速箱,2驱,4驱的切换主要是靠分动器。这是机械式的,还有就是自动变速箱兴起后,有了一个机构,是用来分配4轮的驱动力的,这个就属于精密,材料,传感和控制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可以百度的,半轴就是用来对付转向轮不同步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发动机,一个变速箱,2驱,4驱的切换主要是靠分动器。这是机械式的,还有就是自动变速箱兴起后,有了一 ...

前后驱动之间的传动部件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四驱车还可以是四个电机各驱动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驱动之间的传动部件叫什么名字呢?

分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驱动之间的传动部件叫什么名字呢?

接半轴输出动力的叫差速器,用来切换前驱或后驱的,叫分动器。

网友B:
这个需要图解说明,请见下图说明

网友:
记得我在1999年的时候在云南贡山开的车(北京吉普212和2020),这两款车就是典型的四驱车,上山时需要手动切换到四驱:前面两轮为前驱,后面两轮通过传动轴与减速箱等机构实现后驱,但明显感觉整车速度降低了,动力极好。该车只有一个发动机,当初点火系统为白金分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图解说明,请见下图说明

没看到你发的图,但是我自己去找图看了以后发现跟我们小时候玩的四驱赛车原理基本上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