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铝锌板加工过程中表面有很多刮痕如何处理

楼主(2017-08-16):
       目前公司在加工的镀铝锌板过程中。主要在激光、折弯、还有装配过程。由于工人对工件不规范的放置,搬运中,镀锌板表面产生很多刮痕。对方客户要求表面无刮痕,说是这批产品是出口日本的。但是现在场地上已经生产一大批,报废实在损失很大。有哪位大神可以提供好的方法修复,达到要求,万分感谢

网友:
来学习学习  划痕能覆盖不  镀层厚度有没有要求呢

网友A:
主要要看刮痕的深度,如果是比较浅的,用3M抛光蜡抛光(选细颗粒的),如果客户不希望是镜面,要原始表面,基本就不可取了,只能磨平,重镀或报废。

网友(点评):
3楼是正解

网友B:
小日本鬼子的活确实严格,我们单位也干了一些鬼子的。。。操蛋的很

网友(点评):
难干的都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鬼子的活确实严格,我们单位也干了一些鬼子的。。。操蛋的很

鬼子也舍得给钱啊

网友:
母材没伤就腿镀了,重新镀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只有拿去表面处理返工返修了

网友:
鬼子对表面质量严得很,估计要报废了,覆铝锌板外观不好修复吧。后续还是要加强过程控制,轻拿轻放,不拖不拉,采用专用的周转工具保护。

网友:
能不能喷砂修复一下。不过喷过砂就不统一了,要不整批喷

网友:
有没有对我公司合金催化液浸泡这种处理金属表面的环保新工艺感兴趣的?结合力强,表面硬度好,环保没任何阻力,各项指标没有缺陷,感兴趣可以联系我17710917975(微信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鬼子也舍得给钱啊

很多配件都是鬼子自己提供,不太信任我们

网友(2019-02-22):
你这个是板子问题 是镀铝锌板子本身就有黑点,如果是加工问题出现划伤,在加工开平过程中双面敷透明膜或者单面覆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要看刮痕的深度,如果是比较浅的,用3M抛光蜡抛光(选细颗粒的),如果客户不希望是镜面,要原始表面, ...

正解

网友(2019-03-25):
如果要求高的话,应该事先就贴膜做啊

网友(2019-06-06):
车间工人不精细,镀铝锌板表面确实娇气,表面覆膜能有效保护板面。

网友(2023-01-12):
找到修复方法了吗?

网友(2023-08-07):
对表面质量要求高就必须贴膜加工了,一般供应商加工时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划痕,或者折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