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槽底粗糙度Ra1.6

楼主(2017-08-16):
槽宽13.7,深10,槽底粗糙度要求Ra1.6,材料:Q345E,如何保证粗糙度?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上个图呗!!开槽不外乎铣,刨,插,磨。

网友(点评):
还有火花加工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有什么问题呢?机器有机器的搞法,手工有手工的搞法。机器:铣、割、拉、磨都行,设备可以达到你这个粗糙度啊,如果设备达不到你这个粗糙度

网友(点评):
设备达不到,人工上也能,模具表面那高要求,不都人工打出来的

网友:
是通槽吗?

网友:
Q345表面打磨可以

网友:
加工中心精加工可以保证的

网友:
槽底留余量最后用槽刀光一下

楼主:
各位大侠,多谢,是端面环槽,需要车削,采用切槽刀

网友(2017-09-23):
遇到类似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切槽刀,主切削刃磨成凹型,即可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