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田间机器人寻迹

楼主(2017-08-16):
       现在有个柴油的小汽车,在田间工作。如何让他巡着制定路线行走喷药,刚开始想的办法是在大棚顶上做彩带,汽车上加装摄像头,顺着彩带行走,但是没实现,大棚顶部太阳光强烈,请大神们指点下。限制条件 田地地面不平,用轨道造价高 占用陇间空间,侧面布彩带容易被叶子阻挡,喷完一条线要转弯去第二条线。

补充内容 (2017-8-16 15:50):
http://cloud.video.taobao.com/pl ... ile=50012650280.mp4
大家可以看下这个自动寻迹的光敏模块,能不能用到这个上面。

网友A:
有个动图的没找着,先发个普通图片吧!

氢气球动力喷洒农药

网友(点评):
那要看他的大棚有没有这么大了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想法,只是我们后期可能还需要用机器人除草

网友B:
GPS定位

网友(点评):
能准么,转弯什么的。而且跑偏了怎么校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定位

田间的定位精度能到多少 ,有这样的模块么。  需求定位精度应该是5mm内的,能达到么

网友:
5mm?轨交都没这高。

网友(点评):
嗯 一般都是精度多少的。

网友B:
啥作物?怎样的陇?喷啥药?

网友(点评):
西红柿或者葡萄,隆就是地里专门让人走的不到1米宽的过道,喷农药,你关注的问题点不对啊 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作物?怎样的陇?喷啥药?

一米的过道,那精度可要求低得多了

网友:
在指南针原理上动脑筋,成本低,可谱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很有技术含量,首先磁性要很大,还要编写识别的程序导航还是什么?指点下呗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GPS定位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啥作物?怎样的陇?喷啥药?

5毫米,绝对是军事级的了,所以要问清楚

网友(点评):
是不是普通公司不让用军事级的啊

网友(点评):
不是,是无谓的精度要求太离谱

网友:
你这个光敏模块也可啊,便宜,土点而已

网友(点评):
是的 但是路面要硬化

网友:
5mm达不到,你这玩意要这么高的精度干什么?市面上有GPS地面基站配合GPS定位系统能够达到CM级,已经非常高了。就算你在大鹏里搭建轨道,能够做到5mm级的,要求也不低啊。

网友(点评):
因为后期可能要除草,你说的CM级的是1cm-2cm内是吧

网友:
喷个农药要5mm?20cm的精度都够了啊,是不是农药喷多了作物会死啊?如果是固定地点,那就直接把路线写进去,也就是程序写好,直行多久,转弯,再走多久,再转弯。

网友(点评):
嗯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关键问题: 开发预算是多少? 产品成本预算是多少?
不计划好预算的话,问题就比较难解决了

网友(点评):
的确是,考虑的很全面锕。

网友:
可以参考谷歌的无人汽车,使用照相机、雷达感应器和激光测距机来“看”通行状况

网友(点评):
嗯 可以的

网友:
你这成本得多高?

网友(点评):
做一个控制是5千就行,算上柴油小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动图的没找着,先发个普通图片吧!

氢气球动力喷洒农药

找到图片了:

网友(2017-10-08):
采用示教的方法模拟走一遍不是更简单吗?
我觉得不是什么都需要高大上的智能的,也许以后的时代都是高智能机器人在干这事,可是就这个时代来说,简单一点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毫米,绝对是军事级的了,所以要问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