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弹簧钢材料相关信息

楼主(2017-08-16):
各路大神好,本人目前正设计一种用于管道(管径约300mm)的导轨,导轨截面是矩形,尺寸为150X2 mm,长度是1米。导轨平常呈圆环形,使用时人手把导轨撑开后,放入管子之中,再将导轨两头对接。
因此,导轨需要较好的弹性,容易掰开(人手操作),且需要一定的硬度(准备通过热处理实现)。

由于对弹簧钢材料使用的经验很缺乏,设计进度又紧张,急需采购原料下图加工,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帮忙出出主意,看哪种材料和热处理工艺比较合适,感谢!

网友A:
没有图,没有明白。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种高弹性方管很难弄的,不同方向,钢有不同的应力。能不能用钢片,加冷拔丝?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B:
弹簧钢选60SiMn,用GCr15也行

网友:
合金锰确实是个不错的选型,导轨属于重要导向部件,要花大价钱买优质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没有明白。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种高弹性方管很难弄的,不同方向,钢有不同的应力。能不能用钢片, ...

直观的说,目前的导轨思路就已经是使用一个钢片,绕着管道来形成的的了,不是方管。
问题是,这种导轨需要高弹性、耐疲劳,且人手可撑开,所以对材料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钢选60SiMn,用GCr15也行

目前使用的材料是55SiMnVB,但2mm的弹性太大了,手工根本无法掰开使其变形。
兄弟你说的60SiMn和GCr15的弹性是否比55SiMnVB小?徒手(板厚2mm)能够将其掰开吗?还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观的说,目前的导轨思路就已经是使用一个钢片,绕着管道来形成的的了,不是方管。
问题是,这种导轨需 ...

以我理解的水平:就是如果钢片属于高负荷工作环境,那么钢片的变形应力应该不小,用人力的话,就会留下很多安全隐患,建议还是用机械机构辅助吧,无非是用人工操作机械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观的说,目前的导轨思路就已经是使用一个钢片,绕着管道来形成的的了,不是方管。
问题是,这种导轨需 ...

还有一种想法,你看看吧,链条的竖着,它可以弯你需要的任何弧度,假设你用T字型做成链条式的柔性导轨,会不会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