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同轴度的问题

楼主(2017-08-16):
        有一根轴,用轴承支撑的,如图所示,因为中间车了个工艺槽,那么图示的两个与轴承内孔配合的面需要同轴度吗?我想的是,加工两个面都是一次装夹,一次对刀磨削的,是不是不需要标同轴度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是你要求在先,而后别人才是按你要求去做。

网友:
把标注线延伸到后面一段外圆处,那样基准就会取两段圆柱的轴线。

网友:
理论上是都是应该要标注的,除非未注形位公差有统一标准,比如GB/T 1184-K。

如果对图纸要求不是那么高,再或者是你很熟悉一定会采用某种加工方式,也可以偷懒不用标注,这个是行内潜规则

网友A: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图纸上的符号一定要按GB或习惯标注。

网友:
按照道理是要标注的,就怕万一啊。除非你左边很长,确定人家不会调头车那个轴承位。

网友(点评):
同感。不调头的情况,不用标同轴度。。。

网友(点评):
这就是偷懒防呆防错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图纸上的符号一定要按GB或习惯标注。

标注没问题吧,那个引线出来的只是方便各位大神能够明白我的纠结所在

网友B:
这样的尺寸和结构,这两个尺寸肯定都是一刀下来加工的,从工艺角度来说没有问题,可以在标注右端40外圆尺寸时,把标注线延伸到左端外圆,这样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尺寸和结构,这两个尺寸肯定都是一刀下来加工的,从工艺角度来说没有问题,可以在标注右端40外圆尺寸 ...

您说的是这样标注吗?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这是出于对图纸的理解习惯,为了稳妥,楼主可以再仔细查一下GB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样标注吗?

可以说下是哪个国标吗?不知道查哪个国标能够查到

网友:
标是必需的

网友:
应该标。1、虽然工艺上可以保证,一般加工人员也能看出这两段要保证同轴,但作为设计人员,标出后体现你的设计要求。2、加工出现问题时,有据可依,防止扯皮。

网友:
标准尺寸不能偷懒啊,按国标规范标注了

网友:
不标的话,那就要看你的供应商的经验,还有与你配合的默契了,还是标的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应该标的,要是真出了问题,就是你的责任了。

网友:
要,你先提要求,加工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标上同轴度,那么工艺才会按照你的要求来安排,如果不标注,能不能保证你的同轴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标,标上工差他才会用一刀加工。不过我一般和供应商磨合的比较好,直接就是标的时候带上另一个圆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