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机和减速机问题

楼主(2017-08-16):
我想知道    电机的参数 :1.功率 ,2.极数,3.安装方式,4.是否变频, 只要这四个参数,不管在哪里都能买的到是吗

而减速机 是不是有固定的系列型号,,只要有型号,,,不同的公司是可以买到 相同的型号的?

请教 各位有经验的老司机,,,我上面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采购?

如果作为设计人员,电机和和减速机选型是必备基本功,

所涉内容远不止你列的那些。

如果只是采购,由技术人员提供型号和品牌,

若无特殊要求,按提供的品牌、型号找到厂家或代理商即可购买到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电机篇,具体可询问电机厂商。

网友B:
伺服电机与减速机是按框号配套使用的

网友C: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的话,功率,级数,安装方式,参考设计手册都能买到,变频由变频器实现。
减速机的话,常用的你要有类型,安装方式,速比。一般也能买到

网友:
查询电机表和减速器表根据功率选择合适的。

网友:
可以跟供应商要选型手册,来参考!

网友:
一般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采购?

如果作为设计人员,电机和和减速机选型是必备基本功,

新手技术员,第一次自己选型,所以来问下有经验的师傅自己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与减速机是按框号配套使用的

我看我公司 工程师的采购清单 电机和减速机是分开买的,不知道他们怎么确定 法兰能连接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的话,功率,级数,安装方式,参考设计手册都能买到,变频由变频器实现。
减速机的话, ...

普通立式电机 是不是变频的,,,,如果我要变频电机是不是要特别注明?

楼主:
难道比我还菜,工作6个月了,第一次自己选型! 搅拌机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