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薄壁件(壁厚0.5)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7-08-16):
      用钛合金(TC4)的薄壁管件Φ22xΦ19(内外径公差±0.05),加工如图所示的零件,请大家看看有啥好办法?因为壁厚太薄,加工完毕后最薄处只有0.5mm.

      图纸是一张图,一个是内孔,一个是外圆。

网友:
我之前有用钨钢做过一根空心管,外径5.8mm,壁厚只有0.1mm,先是线切然后研磨出来的。

楼主:
我们这个件,量比较大。

楼主:
车削TC4薄壁管件,要充分考虑车削变形问题,这里必须做芯轴和套管工装;另外从刀具的切削角度、参数上进行优化;再就是充分冷却;车装刚性要好。抛砖引玉,期望有这方面实操经验的大侠,发表高见!

网友:
加工TC4最烦了,尤其是内螺纹

网友:
这种薄壁零件的加工需要定做专用工装来装夹的

网友A:
做工装是必须的,钛合金加工时转速地点,进给快点,刀具锋利点,还是比较好加工的

网友:
内孔是阶梯孔,比较难搞,如果是直孔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是必须的,钛合金加工时转速地点,进给快点,刀具锋利点,还是比较好加工的

除了工装外,坯料的选择也很关键,材料壁厚不能很薄,不然夹持外圆时内孔会变形加工后夹持力释放后会变形。

除了常规数控车床外,我觉得可以试一下走心机,感觉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工装外,坯料的选择也很关键,材料壁厚不能很薄,不然夹持外圆时内孔会变形加工后夹持力释放后会变形 ...

这个工件的直径使用走心机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同意上面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2019-03-20):
加工TC4的刀具,新型材料,比传统刀具效率提高10倍以上,如有需要请联系我司陈先生索取资料13556607007